[无线] (已解决方法在二楼)特易通tyt-a8对讲机怎么才能写频?读不出来

楼主(2023-05-23):
上次发帖捡的2个对讲机后买了条k头写频线,宝峰的成功读取了频率,但这个tyt-a8死活读不出来,因为有写频密码,想了半天把机器拆了取下24c08装了个空白的24c128,装好机后写频软件可以读取了,也可以写入,但实际上并没有写入,因为写入后再读取是一片空白没有数据,正常开机一直是滴声,没办法又装回原来的存储器,目前没有进展

楼主:
已解决,找到了解码软件,以后不管遇见什么解密对讲机都可以解密,方法是拆下24c08读出bin格式文件,用解码软件打开就可以读出频率和压音,也可以编辑想要的数据再用编程器写入在焊回

网友:
都是K头,不同品牌是TX/RX和GND是不一样的

网友:
拆开看看接口定义

网友A:
写频密码不是保存在24C128上面的吧??

网友:
去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找到了解码软件,以后不管遇见什么解密对讲机都可以解密,方法是拆下24c08读出bin格式文件,用解码 ...

您好,能求个软件吧?

网友B:
写频密码可以用串口数据抓包工具来分析获得,以前我读过优特的。你这易语言写的解密软件不是所有的都能解密,存储的格式不一样,你这哑音也没解出来,还需要再次16进制转10进制

网友:
看来方法总是有的,只要多找找...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下次碰到24C08芯片可以这样操作。
可以直接自己查找bin的地址或别的关键字找到并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频密码可以用串口数据抓包工具来分析获得,以前我读过优特的。你这易语言写的解密软件不是所有的都能解密 ...

老铁高见,压音并没有解出,只是知道了频率,以频道2.cf02压音转10进制出来是52994也不是正常压音,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频密码不是保存在24C128上面的吧??

请问写频密码不是在24@@存储器上会在哪里呢,难道在CPU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