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COLORFUL 240G M.2 SM2258XT开卡求助!Not MPISP Mode 1B

楼主(2023-05-23):
七彩虹240G M.2 SM2258XT开卡求助

前一段时间搞过,最后没成功,今天换了个盒子试问题依旧

SM2258XT     29F02T2A0CTH2
短接成功,磁盘管理里面1G也找到了,可就是报错1B
下面带B16A,3D的工具都试了,是不是还是工具不对了?哪位大神帮看看,谢谢谢谢!!!

补充内容 (2023-5-26 10:19):
感谢大佬们的指点!!!
@fanallen,@bojipc,@klrm
之前专门买的盒子,以为必须要用USB,改插主板上一次过!!!

网友A:
是B16A没错,设置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16A没错,设置图看一下。

你好,我补上图了,我选自动,里面有4个,但是这4个都试过,都是1B,关键我看这4个名字跟我的这个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补上图了,我选自动,里面有4个,但是这4个都试过,都是1B,关键我看这4个名字跟我的这个还不一 ...

加焊主控看看

网友B:
楼主你这个M.2用的什么转接口我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M.2用的什么转接口我想买一个

我用的绿联双协议的盒子

楼主:
你好是这张图吗?

网友:
楼上都说了,检查看看

网友C:
9210B有实例能用于开卡吗?不如老老实实搞个1153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补上图了,我选自动,里面有4个,但是这4个都试过,都是1B,关键我看这4个名字跟我的这个还不一 ...

报这个错误之后,重新插拔能出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9210B有实例能用于开卡吗?不如老老实实搞个1153e

盒子主控??什么盒子是1153E?怎么区别?

楼主:
后面显示有坏块有影响没?能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这个错误之后,重新插拔能出盘吗?

你好,显示有坏块,有影响吗?图见楼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