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库仑计4位半电压电流表0-100V,0-20A

楼主(2023-05-23):
DIY库仑计4位半电压电流表0-100V,0-20A

DIY库仑计4位半电压电流表0-100V,0-20A
自己DIY 的电压电流表头,有库仑计功能,
设计误差0.03,,采用STM32主控芯片,0.96仿OLED屏幕

表头-0-100V,,0-20A直接使用,

两只屏幕瑕疵的,见图,
不影响性能,能接受瑕疵的拍,,包邮非偏远,
仅一份,

网友A:
表做的不错 精度咋样 卖方案不?

网友A:
32的芯片都用上了 精度应该是比较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做的不错 精度咋样 卖方案不?

我买了四块,精度不错,在你那里买的可调,我改成这个表头了,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的芯片都用上了 精度应该是比较高的吧

误差0.0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做的不错 精度咋样 卖方案不?

手头剩余一点物料,,卖完就不生产了 ,,你要方案,等这批物料卖完可以给你,

网友B:
可惜这种屏可视角度有点低,太阳底下也看不清,要是能弄个12864 oled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这种屏可视角度有点低,太阳底下也看不清,要是能弄个12864 oled的就好了 ...

正在研究新款,,但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网友:
有没有分流器

楼主:
已经内置20A分流器,,只是 电流超过10A,需要把检流线换粗,,
还可以外置分流器后重新校准,,把电流扩展到50A

网友:
没有4500m,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