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好像大部分螺丝刀刀头都不带磁性?

楼主(2023-05-23):
在淘宝上买了好几家螺丝刀刀头,没有一家带磁的,回来加磁还比较麻烦,这个材质好像不容易加磁,这样不容易拧小螺丝,M2 M3这些。

网友:
你买罗宾汉就有磁性

网友:
有时候带磁性很麻烦的,甩都甩不掉。

网友:
加磁和退磁有个专用工具。无磁螺丝刀特殊需要还需要专门定制。

网友:
买的时候提要求就行了,或者怼喇叭后面蹭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戴手表,一般都用不带磁性的螺丝刀

网友:
我在我那个22合一里面用哥俩好粘了小块薄薄的那种强磁,用的时候在上面粘一下就行

网友:
我是直接在转换柄里粘了一个磁铁,这样一般的批头都能带点磁性

网友:
这种就是加磁,消磁用的工具。

网友:
      大部分螺丝刀(包括一百多一支的瑞士PB螺丝刀)出厂几乎都是不带磁的,需要的话自己加磁…… 或者买之前跟商家说一下让他替你加上磁。不过就算刀头有磁随着时间流逝或者使用中掉到地上摔一下磁力也会减弱,到时还是要补磁…… 所以还是备一两个加磁、退磁器吧,早晚用得上,下图里这种大框形或者单片形的都行。

网友:
大部分螺丝刀刀头都不带磁性的。

网友:
这是加磁,消磁的操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