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坞山爬坡,累成狗

楼主(2023-05-23):
航坞山位于瓜沥镇东恩村,主峰高299米,道路长约3公里爬升215米,最大坡度10%(我的码表数据,部分码表上显示达到12-13%)
中间擦眼睛停了几次,汗水太多流到眼睛里面,辣的眼睛都睁不开头盔前面的海绵吸满了汗水,得去买几条止汗带了
菜腿与同赛段的最好成绩相差的还是比较大
B站的视频链接,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s4y1q71t/

到此一游,山下是我的老家

山上的白龙禅寺,始建于北宋年间,号称航坞山巅千年的布达拉宫

江南的大部分山不高,也称不上连绵起伏

网友:
视频能打开。

楼主:
谢谢,我刚刚也让同事试了,能打开的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录的?

网友B:
这里的路面应该不错吧,不然骑这个小细胎可是有的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录的?

视频是大疆Action 3运动相机拍的
我是用佳明VIRB Edit软件做的合成,数据是佳明码表上导出的数据。现在做比较麻烦点,视频与数据同步需要手动去调整,我这两个视频与骑行数据还是有点不同步,几秒钟的差距很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路面应该不错吧,不然骑这个小细胎可是有的受了

现在的公路车胎不细了,25C的胎比23C的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公路车胎不细了,25C的胎比23C的宽多了

曾经见过某位大哥骑的车子,手指头粗的车胎,真不知道他为什么骑那样的车上下班,累不累啊
那么细的车胎,稍微亏点气就没法骑了
不如山马骑着舒服
山马就用最细的半光头,我觉得骑着可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见过某位大哥骑的车子,手指头粗的车胎,真不知道他为什么骑那样的车上下班,累不累啊
那么细的车胎, ...

以前一直认为胎细和胎压高能够减小骑行阻力,忽视了骑行的舒适性。但经过研究发现,合适的轮胎宽度和胎压,能兼顾到阻力和舒适性,所以现在的公路车已经用25C、28C的胎,胎压也降低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是大疆Action 3运动相机拍的
我是用佳明VIRB Edit软件做的合成,数据是佳明码表上导出的数据。现在做 ...

谢谢精彩回复!视频效果很好

网友C:
天气热,带条略带㓎湿的毛巾擦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气热,带条略带㓎湿的毛巾擦汗用

谢谢,下次再去就带上

网友:
3公里,安逸
我这有个2公里多的隧道,每回放坡到最后都感觉有点飘
上坡也要十几分钟

网友D:
山有点儿低我在2013年和朋友们一道,骑行河南辉县的罗姐寨,其中一段上山路有6公里,拔高600米左右,最快时速5公里,最慢时速在3公里左右,途中不敢下车,一旦下车再上就比较困难了,需要走之字形才能上车。这6公里山路骑了近2小时才完成。

来时路

下山时,面包车的刹车片都有点儿发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有点儿低我在2013年和朋友们一道,骑行河南辉县的罗姐寨,其中一段上山路有6公里,拔高600米左右 ...

咱这边很少有五六百米以上的山
有空一定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