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坡越艰难,下坡越酣畅,控制车速,安全第一

楼主(2023-05-23):
车速不快,没有任性放坡,该提前减速的地方提前减速,安全第一
B站的视频链接,爬坡的贴测试了,能正常打开,大家将就看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V4y167Nn/

网友A:
一直下坡一直爽,最高车速42,快赶上摩托了
我刚骑行入门,好奇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录的?

网友B:
找个大下坡,哗一下子,根本就不用蹬

网友:
已经一键三连

网友:
有下坡就有上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下坡一直爽,最高车速42,快赶上摩托了
我刚骑行入门,好奇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录的? ...

如果不控制车速的话还能更快,但没有办法过减速带和发卡弯,所以减速带前和转弯处提前刹车用的比较多
数据是大疆Action 3运动相机拍的
你想问的是视频上的数据怎么上去的吧?你只要有视频素材和同路段的码表数据就可以做,B站的教程很多
我是用佳明VIRB Edit软件做的合成,数据是佳明码表上导出的数据。现在做比较麻烦点,视频与数据同步需要手动去调整,我这两个视频与骑行数据还是有点不同步,几秒钟的差距很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大下坡,哗一下子,根本就不用蹬

确实是一脚都没蹬,这条路上还是时不时有人和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一脚都没蹬,这条路上还是时不时有人和车的

黄土高原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大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土高原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大坡

没去过黄土高原啊,不过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些坡又短又陡,想要骑上去是有很大难度的

网友:
不错,车把控制的不错超过35公里时速后,车把不大好控制,需小心谨慎。不过这段山路弯道还好,大多是小弯,少有大弯,相对好骑些。

网友C:
上坡都能10几KM,长,坡度不太大,总长多少?
下坡确实爽

网友D:
楼主去骑一次川藏线吧,几十公里的长长长长坡多到飞起。。。

上坡如吃屎,下坡如拉稀

网友:
骑行最爽的两件事,放坡、一路顺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坡都能10几KM,长,坡度不太大,总长多少?
下坡确实爽

长度3公里爬升2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去骑一次川藏线吧,几十公里的长长长长坡多到飞起。。。

好的,挤出时间一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