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 DJI-mini3p 带 Arduino 上天测温

楼主(2023-05-23):
原帖发在 DJI 社区,这边数码坛发个更详细的吧,顺手把代码也贴上。

DJI-mini3p 入手航拍,总觉得需要搞些事情才能对得起这折腾的心。

参考 DJI-cellular 4g 的挂载方式,准备在 mini3p 机腹下方挂一套 Arduino UNO,并由后者连续测量空气温度。
原本打算挂上更复杂的bmp180、aht20的,但东西太多影响起降,这次就只挂带壳 UNO(50g).

拿出作死四件套,UNO、OTG、mini3p、束桨带:

打开祖传 ICCAVR,温度采样代码码起来(完整源码见后文):

代码烧进 UNO 后,使用 USB-OTG 线插在 mini3p 屁股上取电,就可以升空测量了。
第一把挂的外壳太靠前,遮挡了下视觉传感器。加上夜间起飞,升空就是不停地姿态模式,各种报警都快集齐了。

室内起飞,说实在慌得一批,飞机左右疯狂飘动,极力打杆才避免了炸鸡(炸一下大几百)。感受下这个遥控录屏:

为了安全当晚作罢。第二天换到天台上,重新绑定了 Arduino 确保不遮挡,挂载了 UNO 的 mini3p:

继续在山寨起降平台上起飞:

腾空,这次终于姿态正常了,+50g 基本相当于一套护网的重量。
为防止意外,测试在人烟稀少的农田边进行,N 档推至飞行限高,之后 S 档落回。

落回后第一件事就是找电脑拷贝数据,万一数据被覆盖就不好了。

受限于 UNO 自带 EEPROM 空间的尺寸,只进行了 2s/smp 的慢采样。
上升时相当于 6m/smp,下降时相当于 10m/smp,处理后的温度曲线如图:

从曲线来看,似乎机腹下方的温度与上下降气流有一定的关系。但仍能看出端倪:

a. 上升阶段温度匀速下降了 4℃,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里的热岛效应;
b. 下降阶段虽然温度继续下降(说明上升段未完全达到热平衡),但已经有上凹的趋势,对应落回后的温度回升;
c. 落地后温度开始回升,这大概就是 mini3p 自带的暖宝宝功能,也说明这个机器功耗确实不小。

附上温度采样的源码:

-----------------------------------------------------------------------

以上,用 DJI-mini3p 带着 Arduino UNO 上天测了一把温度,虽然精准度不高,但多少能看出热岛效应的影子。
一趟飞下来,温度居然变化超过 10℃,看样子无人机的工作环境真心恶劣。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A:
用个DHT11加个atiny85,体积就很小了。

网友B:
带50g绰绰有余,乌战场还能挂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DHT11加个atiny85,体积就很小了。

DHT11 可不行,上天动不动就零下。

不过都用 tiny85 了,直接调用片上温度计,连外挂温度头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50g绰绰有余,乌战场还能挂弹呢

mini3p 额外载重上限约 250g,在这个范围内基本上就是螺旋桨噪音的区别。

mavic 系列就大了,能有 1-2kg 额外载重。

网友C:
还以为是用大疆的图传模块什么的,离线采集的话,几个氢气球就能把这活挣了

网友D:
你这还带个壳子……温度变化肯定有延迟啊。如果你只需要测温度不需要测湿度的话用NTC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反应速度更快准确度也更高。

网友E:
测量这高空温度做什么用呢?

网友F:
调用 PushData 的主程序公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用 PushData 的主程序公布一下!

1L 有完整代码包

网友F:
谢谢! 看到了,那个【顺序写入】,感觉注释到这里更合适!

网友F:
Arduino UNO 现在市场价多少 RMB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看到了,那个【顺序写入】,感觉注释到这里更合适!

似乎理解有偏差,顺序写入的含义是 *(p++)= u8
调用一次,追加式写入新的数据,对应一次采样。

另外建议好好看程序,这里的循环也不是给你循环调用的,这里是等待 ADC 转换完成。
真正实现循环采样的,是最外层循环,注释为“主工作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duino UNO 现在市场价多少 RMB ? 谢谢!

山寨 340 版本的话,大致 20 左右;有点牌子的再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这高空温度做什么用呢?

原本想研究气温衰减,结果高度还是太低。

但过高肯定违规,所以就凑合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还带个壳子……温度变化肯定有延迟啊。如果你只需要测温度不需要测湿度的话用NTC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反 ...

是的,直接上裸头肯定更好。做这个测试的时候还没练成手掌起降,只能是稳妥飞一飞。

下次找几个更灵敏的载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用大疆的图传模块什么的,离线采集的话,几个氢气球就能把这活挣了 ...

不过到提醒我了,可以考虑在主摄视角范围内,做个AR的显示屏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 340 版本的话,大致 20 左右;有点牌子的再贵一些

好的,多谢。这个价格,可以考虑买个学习!有没有官方自己出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理解有偏差,顺序写入的含义是 *(p++)= u8
调用一次,追加式写入新的数据,对应一次采样。

谢谢,
1.  while(...) 原来是等待状态转变, 我以为是计数器那种循环。确实没仔细看,SORRY.
2. 我理解中文的 【顺序写入】,一般是指 多个字节或WORD等,逐个写入。但这个PushDada, 仅仅是其中的一 步, 我的意思是,把【顺序写入】注释放这里,不如放到外循环更合适。简单地讲,可以把【写入数据及结尾符】作为 PushData 子程序里的注释。而把 【顺序写入】作为外循环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