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1块钱买的蓝光液晶屏换白色背光灯(我又来放毒了)

楼主(2023-05-23):
1块钱买的,库存全新,蓝色背光,3.0英寸,128*64分辨率,自带背板很容易焊线。可惜现在已经卖断货了

正面

背面

原装是并口的,需要去掉3和4之间的0欧电阻并短接2和4才能改成spi串口。右侧背光灯那块有个200(20欧)限流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对背光LED起到保护作用。实测原来的蓝色背光LED工作时的电流达到14mA,耗电有点大,而且显示效果并不好。
这是已经改好并且焊了线之后

网上大神点屏幕的照片(我自己忘了拍蓝色背光时的照片了,总不能改回去吧),蓝色背光灯看起来不清晰,也过时了

把蓝色LED改成了白光LED,更换限流电阻为101(100欧),并且去掉了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被我挪用了,反正这里也不需要),实测背光LED亮的时候电流大约5mA,显示效果好很多

哎呀,破处了,太明显了,不能装13了。还好我还有79个,下一个争取改的完美一点。

不开背光时的显示效果

开背光(白色)的效果,清楚了

这块屏幕以后就作为测试/调试用屏幕了。收工。

网友:
搞个BB机上的那种冷光片

网友:
手艺不 错,比蓝色背光清楚

网友:
搞个7彩慢闪发光二极管怼上去吧

网友A:
20多元的晶体管测试仪就是用这个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多元的晶体管测试仪就是用这个屏吧。

这样的吗,没注意。最近打算自己做个晶体管测试仪,看不太上这个屏幕,颗粒感太强了,打算用个2寸左右的

网友:
这个看上去不错哟,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会玩的,什么都会玩,修理、编程等,不会玩只看看

网友:
再便宜也不会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多元的晶体管测试仪就是用这个屏吧。

有那么便宜的晶体管测试仪?我自己买件攒的成本也不止二十多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便宜的晶体管测试仪?我自己买件攒的成本也不止二十多元

这就是汽车行业所说的零整比;散件每家都转你钱,成品只赚一次。

网友C:
这液晶显示屏怎么改成显示时间的,找你学习一下,我公司有那种大屏幕,就是称重显示器,好大一块,要是可以显示时间,挺好玩的;我加你好友,你通过一下。

网友:
我就会看不会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汽车行业所说的零整比;散件每家都转你钱,成品只赚一次。

又学到一个新名词零整比  我攒晶体管测试仪的配件是淘宝签到薅的羊毛 比成品价便宜一半多  可惜之前没看到有二十多块钱的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液晶显示屏怎么改成显示时间的,找你学习一下,我公司有那种大屏幕,就是称重显示器,好大一块,要是可以 ...

用单片机驱动啊,屏幕是根据单片机程序进行显示的,主要看程序写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一个新名词零整比  我攒晶体管测试仪的配件是淘宝签到薅的羊毛 比成品价便宜一半多  可惜之前没看 ...

排除自己的人工成本,20块钱也够弄个晶体管测试仪了。关键是你买元件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能只买1个,比如电阻电容都是几十个上百个的买,这个成本怎么算?算单个的成本不合适,算100个么你可能真的只用了1个。所以DIY很多时候性价比并不高,但是享受的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有一块洗衣机上的屏,能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除自己的人工成本,20块钱也够弄个晶体管测试仪了。关键是你买元件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能只买1个,比如电 ...

对 光主芯片就买了两回 第一次不能用 还有编程器也是买了两个第一个编程器的主芯片程序有问题 需要在买一个编程器给第一个编程 还是又买了一个编程器  别的电阻电容都是一买50或者100个才发货的 说白了就是享受一个过程 一个DIY 成功的喜悦

网友:
这技术。。。。。很棒!

这是诱惑我们玩电子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