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一个大艺A3接口款的电池组!

楼主(2023-05-23):
前言:
      最近在某鱼上买了几个大艺接口的锂电工具,但是没有电池。大艺的原装电池又特别贵。
所以就想自己组电池组。因为没有测电池内阻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找商家买电池。看坛友推荐的阿里巴巴上面的商家,买的力神2000mah的10C动力电芯。
流水图:

单只43g比上次拆机的重1g

所有工具准备好,我的点焊操作台就是一个木椅子!

电池正极贴上青稞绝缘纸

按照顺序排列好

这批电池负极有压痕,正极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出厂测试导致的。

用套件带的镍片进行点焊。

焊点一般般,因为焊针用的4平方的硬铜线制作的,点几下后就有毛刺了。

这就是我的点焊平台,哈哈!用的一把木椅子,变压器是微波炉拆机的铜包铝。
控制板是55块钱买的双脉冲。

另外一边,这个还是点的很牢固的,用老虎钳扯不动。

两边都贴上绝缘

装控制板之前测一下电压

控制板装好后再测一次

这个控制板带电量显示

组装完成

完成后的整体总量

和另外一块旧电池对比

这里说一下这个旧电池是咸鱼跟风拍卖来的,28块钱。到手后发现保护板脱焊了,加焊就好了,这里捡漏了!

和其他几件一起拍个合影!

最后:
      自己组装电池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要注意组装的过程中不要短路。其实电池还应该要做分容、匹配之类的操作,因为我没有这些设备所以就都没做。

网友:
电池看着不错~~
串联,需要筛选一下。

网友A:
不错!可以做一套简易的内阻仪看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做一套简易的内阻仪看看内阻!

可以试试!

网友B:
前几天用索尼做了一组大艺,你的套件好像和我的一样,马宝铁锚那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用索尼做了一组大艺,你的套件好像和我的一样,马宝铁锚那家买的

哇!你这电池太贵了!用不起!
套件好像和我的电池支架不一样!

网友C:
准备用焊锡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用焊锡组一个

新买的电池舍不得用焊锡!

网友D:
如果是论坛老牛家的话,可以让他直接点好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论坛老牛家的话,可以让他直接点好镍片

嗯嗯! 网上也有很多买电池可以组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你这电池太贵了!用不起!
套件好像和我的电池支架不一样!

我这个是旧的大艺,新的还没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旧的大艺,新的还没做呢

难怪难怪!

网友:
点焊效果真好

网友(2024-02-01):
正极贴上青稞纸(这步很重要,圈起来以后要考),一般正极做好绝缘可以很大程度避免点焊过程中热量击穿隔膜导致电池短路,很值得小白借鉴。

网友:
我也做了两个,可惜买不到便宜好用的电池

网友:
我拆机电池还有16节,容量2000到2200之间吧,正在做分容,只有一个放电器,慢慢来吧
外壳套件已经到手了,很不满意,因为价格便宜,壳子没你这个好看

网友(2024-03-21):
乐趣就在自己动手上。

网友:
还有点焊机专用工位,不错

网友:
这个电芯用起来怎么样?一个多少钱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