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冲牙器--内部结构简单

楼主(2023-05-23):
外置变压器

内部一个控制板(电机开关和转速大小)

机械泵

和机械泵垂直方向的水路(上进下出)

机械泵及水路

泵的活塞如果不密的话,出水是否压力就不够?用什么办法让活塞不漏气呢

楼主:
另一个冲牙器,不同的是12V变压器内置的

调节出水大小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活塞和水路结构差不多

网友:
活塞泵,我还以为是隔膜泵呢,
这活塞结构和洗手液洗发膏小喷壶里面的一样,不密封的话可以找合适的代换

网友:
能画个简易原理图更好了

网友:
冲牙器就是一个小水泵。漏水不可避免

网友:
利润可观的工具。

网友:
原来里面就是普通的增加泵和马达的结构,这下清楚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大牌子生产的泵就耐用,泵体漏水的机率是不高的

网友:
看做工还行

网友:
暴利产品啊,简单的结构,高大上的营销造就

网友:
这个算复杂的了,以前医院用的比这个还简单

网友:
这个结构真是简单啊,成本低,利润高。。。

网友:
这种出水压力能有多少冲击力

网友:
泵体漏水的机率是不高的

网友:
利润很高的货

网友:
结构简单的暴利产品

网友:
虽简单但技术含量不是普通人想得到的

楼主:
上面两款,第二款更简单,不用控制电路,就12V让电机转,冲力大小是靠机械调节的

网友:
换橡胶密封圈,本身它就是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