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IRFP260N功率管

楼主(2023-05-23):
给钳子玩ZVS感应加热,看着正在越来越红,突然ZVS板子电源灯灭了,再看电源在20A跑,(中兴2400,设置50v30A)第一反应就是炸管了,关闭电源,用万用表检查ZVS板子,短路。。。看来是功率管炸了。

钳子还没烧透就熄火了

一组两个管子,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暴力拆

晶圆好小啊,没拆过进口的,不知道是国产的还是原装的,淘宝5元一个买的“原装进口”。。。

网友A:
真真假假,完全靠运气,一般人估计很难能分得清。

网友B:
两个都砸开,才能看出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砸开,才能看出区别

不用砸的,用X光机就可以、、、、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砸的,用X光机就可以、、、、鸟。

去医院比砸管子费用高得多

网友:
有对比才知道优劣!

网友:
ZVS费大管

网友:
两个都拆开才能知道哪里不一样

网友:
用的时候没加散热片吗?看着没硅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真假假,完全靠运气,一般人估计很难能分得清。

买拆机的回来测导通电阻,符合厂家标称值就是真的,没失过手。

网友:
看背面跟"全新台产"一模一样,估计是稍微强点的假货,但是应该还是比真货差

网友:
管子是正品吗

网友:
应该跟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哪里买电子元件正品好?

网友:
炸了个洞~

网友:
不比不知道,看了14楼的图就发现楼主烧坏的MOS管晶圆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医院比砸管子费用高得多

有医保不用怕

网友:
真假只能靠运气,功率管都是降额使用,不可能满负荷运行

网友:
外表看不出大芯片,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