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六孔插头叫什么名字?对应的公头又长什么样子?

楼主(2023-05-23):
哪里可以买到?他和对应的公头?

网友A:
马宝自动识别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宝自动识别图片。。。。

马宝是啥?

网友:
这属于“航空插头”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宝自动识别图片。。。。

找不到他的公头啊

网友B:
好像叫雷模连接器还是啥,同音不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叫雷模连接器还是啥,同音不同字

哦?同音不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宝自动识别图片。。。。

马云的淘宝的意思对吧?

网友C:
六孔插头既然有母头,必然有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孔插头既然有母头,必然有公头

是啊 可是就是找不到

网友D:
有点像话筒或者音箱用的卡农头,不过我最多见过五芯的,这种六芯的第一次见
刚去找了一下,还直有六芯的:https://guangzhoubaozhuang.1688.com/offer/56369956685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话筒或者音箱用的卡农头,不过我最多见过五芯的,这种六芯的第一次见
刚去找了一下,还直有六芯的:h ...

哦,我这图是JBC245手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话筒或者音箱用的卡农头,不过我最多见过五芯的,这种六芯的第一次见
刚去找了一下,还直有六芯的:h ...

但是找不到单卖对应公头的

网友:
淘宝淘宝淘宝

楼主:
真没找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找不到单卖对应公头的

你把阿里上那个6芯的买回来试试,反正也不贵。
回来实在用不成的话,那就尝试用铜电线扎纸板上先把位置找对,然后哥俩好固定,再做外壳进而自己DIY一个。

网友:
不好找,我也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阿里上那个6芯的买回来试试,反正也不贵。
回来实在用不成的话,那就尝试用铜电线扎纸板上先把位置找 ...

打印一个.

网友:
不是会议话筒接头吗?

网友:
应该不是公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