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电源小改电压准备做辅助电源用。

楼主(2023-05-23):
上次那个7500BD电源改可调后,发现不加辅助电源电压降到10V以下时,芯片貌似有保护似的,芯片供电脚电压低于10V时变压器就有响声,而且芯片供电脚电压也不会下降很多,好像是自动维持10V的电压。

到处翻找了拿了一个小电源,是TP路由器还是交换机的电源,9V的,拆开准备改一下电压用来做辅助电源用。顺便记录一下改电压过程。

改好了才想到要记录一下,直接看板子吧,壳子超声波焊接的,直接强破扔了。
元件面,挺简单的,电阻都没一个。

元件面,那几块黑色的就是改动的地方了。

主芯片,看着像是OB2500NCP。

网上找的资料,脚位标示都错位了,不过不影响识别。

应用电路,跟电源的差不多吧。

修改了分压反馈的下反馈电阻,先接了一个10K可调电阻,调整到原电阻的3K大小,再焊接上去,输出接上万用表,再调整可调阻值改变输出电压,改到12V左右的样子,再拆下来测量可调阻值,找对应的电阻换上,找了一圈,在一个主板上找了个222的电阻,替换原来那个302的电阻,全部焊好接上电测量输出电压刚好12V多一点。因为用的16V的滤波电容,其他位置就不用动了。这个电源因为电流小,原标电流才450ma,估计带风扇都带不了,就准备用来给芯片供电应该是够了。

改完收工,等哪次有空了再接到可调电源上去。

网友A:
调电压的时候最好带个小负载,这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电压的时候最好带个小负载,这样更好

本身电源输出位置有个102的负载电阻的

网友:
12v是不是低点,

楼主:
12V给7500BD供电刚好,感觉就是不能低于10V

网友B:
这个电源电压反馈直接用变压输出,不是经过整流的,难到芯片内部有整流?

网友C:
小改动,大用途,不错不错。

网友D:
希望有更大用途。

网友E:
改的不错,能找到资料就方便多了。

网友F:
供电共地接芯片的地端吗?

网友:
494芯片的工作电压应该大于12V,小了可能不工作

网友:
这种9V电源相对比较耐用。

网友:
改了有用途就好

网友:
感觉这电源有点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电压反馈直接用变压输出,不是经过整流的,难到芯片内部有整流? ...

确实挺奇怪的反馈,直接辅助绕组分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馈更直接,没有经过其他元件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改动,大用途,不错不错。

还好是这种结构,要是那种自激无芯片的,以我这技术也不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有更大用途。

这个电流小,也就当个芯片供电用用,要接风扇得换个电流大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不错,能找到资料就方便多了。

确实,这种芯片的,只要能找到资料算是比较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共地接芯片的地端吗?

是共地的,到时接可调要加个二极管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