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8650电池四线

楼主(2023-05-23):
这样算不算四线的测试架啊

网友:
就是个四线啊

网友:
用镀金磷青铜的弹片

网友:
另辟蹊径,有创意!

网友:
看图片感觉电池正极电压检测触点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样运行四线,可能会接触不良

网友:
改成多探针触点还能变成六线、八线

网友:
弹片压不紧会影响测试精度吧?

网友A:
测测自身阻值有多少

网友:
试验一下,是否有接触电阻便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自身阻值有多少

这数据会大吗

网友:
你这个电池座,要想测量值比较稳定,最好是电池两极加纯带螺纹铜顶针,调整好两极压力后测量,你得到的数据才可能稳定接近一些,然后相同条件重复多次测量,计算数值后可能比较好一些(谈不上多高精确度),但业余情况下,好像没有必要。这种电池座,每个触片,引出两根线,可能反而使每次测量值接近,你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
四线测试架很贵的,但是做的还是很有讲究的,都是探针,触片的要压紧保证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