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物利用制作焊接排烟扇

楼主(2023-05-24):
由来

老电脑报废拆件了,拆了一个CPU风扇,弃之可惜,一下也没想到怎么用,放了好久;
前阵子在B站上看到使用服务器暴力风扇自制的排烟风扇,想下我用不了那么暴力,噪音也无法接受;

想着用CPU风扇做个吧;

先上成品大伙看看,视频链接怎么分享呢,没找到方法,先放两张图片吧;
先放个视频链接吧,我认为效果还可以,太量的烟肯定是散不了,主要也是为了烟不对着自己;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u41147GC/?spm_id_from=333.999.0.0

3D打印外壳;

闲置物品也利用起来:
1 CPU散热风扇;
2 之前给指纹锁改装锂电的类UPS电源模块第一版(焊好了最终又升了一版)
3 旧18650锂电池,剩余容量约1200mah,预估可以使用时间2h+;
4 坛友卖的开关;
5 自己画个外壳一体成型外壳;

电源模块,先看看成品,纯手焊的,如果用锡膏就会方便很多;

UPS模块,尺寸是5号电池小一点点,带单锂充电,带锂电保护,一路LDO降压,一路升压,因为没有用降压所有没有焊零件,如果想直接锂电电压输出,R1就焊一直0欧电阻或加锡短接;
当然也可以扩展更多用户,当初是想当UPS模块用的,如果有外接供电使用外接电源,没有就使用锂电供应;
这个版本因为没有考虑改装风扇用,所以是直接是升压电路前划断PCB串接开关;

这个原理图更新了一下,之前没有考虑使用PD充电器,补了两个5.1K电阻,加了一个R10 的0欧电阻,不焊焊开关就好了;想复制的文末有分享了PCB文件;

3d效果图

pcb正面

pcb背面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为了风量,升压电路调整了一下电阻,升到13V多一点,高了又超过芯片规格书的电压了,风扇也受不了!
本身风量也不大,就不需要搞什么调速了。
3D打印了一个外壳;

下面放主板,设计了一个小台阶,主板可以直接卡入不松动,也不需额外固定;
左边装开关,也是直接卡入,中间放电池下面有限位因为上面风扇限位刚好。STL文件文末分享;
优点:
1 随用随拿,不需要插电;
2 充电方便,type-c就可以充了;
3排烟效果距离10cn内效果还可以;
4 也能当个小风扇用;
喜欢就自己做一个吧,也可以利用一下你手边的闲置零件;

网友:
我是网络环保局的,你私制设备,非法排放有害气体,罚款30家元!

网友A:
这样做还不是排在室内,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还不是排在室内,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先让高浓度烟尘远离你。

网友:
主要还是要排出去啊,买个离心风扇加管道试一试

网友:
有3D打印随心所欲,羡慕。

网友B:
我也折腾过这些,当然没你这样做板子,用的暴力服务器风扇,最后发现效果不行,现在是买了一个220的离心排烟扇,低噪音,排烟量还大

网友C:
太小,毛用都不会有的

网友D:
这样做是不是不稳固啊?一碰就倒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折腾过这些,当然没你这样做板子,用的暴力服务器风扇,最后发现效果不行,现在是买了一个220的离心排 ...

啥牌子的 介绍下

网友:
外壳难做,没打印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小,毛用都不会有的

更新视频链接了,可以看看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是不是不稳固啊?一碰就倒了吧?

不会,里面有颗18650

楼主: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要么空气净化,要么管道,就是成本太高,所以这个应该是最优

网友:
应该加个管道

楼主:
加管道就不用这个了,这个主要就是让烟不让自己吸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牌子的 介绍下

在某宝有很多,随便搜的

网友:
再接个管子外排或过滤更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