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两款三星eMMC芯片TF卡速度对比测试

楼主(2023-05-23):
都是盒子上拆下来的eMMC芯片,贴到转接卡上,转成TF卡接口,四位数据总线,测试使用T480s笔记本的内置读卡器。
两种芯片型号:KLM8G1GEME-B041,KLM8G1GETF-B041。型号中只有最后两个字母不同,一个是ME,一个是TF。
先看ME后缀的,读写速度最终87MB/s和30MB/s左右,测试了两个样本,速度基本一样。

再看TF后缀的,读写速度最终88MB/s和43MB/s左右,同样测试了两个样本,速度基本一样。

两者对比发现,读速度基本相同,写速度差异比较大,TF后缀比ME后缀高了四成还多。
我没有找到三星的eMMC芯片命名规则,猜测最后一个字母和NAND闪存一样表示技术代数,TF比ME要新一代,速度提升也在情理之中,此外还有D后缀的芯片,我这里没有8GB的对应芯片,无法测试。
当然无论ME还是TF后缀,这个读写速度喂饱USB2.0接口绰绰有余,这还是8GB的小容量eMMC芯片,大容量的速度应该会更好一些。
eMMC内置闪存品质还是要更好一些。

网友A:
EMMC也有降级片,早些年江波龙给三星做处理降级品EMMC NAND等flash相关积累测封技术和设备,现在江波龙除了不能做NAND和DDR以外都能做了,SD/TF eMMC eMCP eUCP UFS等等都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也有降级片,早些年江波龙给三星做处理降级品EMMC NAND等flash相关积累测封技术和设备,现在江波龙除了 ...

江波龙的eMMC我这里也有一片,同样的8GB容量,型号NCEMAM6G-08G,同样测试条件,测试速度确实不行,只有三星8GB速度的一半左右。

eMMC还是得看NAND闪存原厂的产品。

网友:
EMMC也有降级片

网友B:
最次的颗粒才生产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次的颗粒才生产这些吧~~~

eMMC要贴到电路板上,要用好闪存

网友:
emmc 怎么差??

网友C:
江波龙不是拿下了雷克沙了吗怎么还那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江波龙不是拿下了雷克沙了吗怎么还那么菜

能自产闪存的厂家就那几家

网友:
我的DELL笔记本电脑内置的TF读卡器比较次,应该走的USB2.0,用TF卡测过了。

网友D:
这个读取速度估计是你笔记本读卡器的瓶颈,这个连续写入速度有点烂,是不是转接卡的问题?我17年买的64和128的三星红卡,读写分别是88/60,90/80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读取速度估计是你笔记本读卡器的瓶颈,这个连续写入速度有点烂,是不是转接卡的问题?我17年买的64和12 ...

这个eMMC只有8GB,你可以看看你的8GB存储卡读写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eMMC只有8GB,你可以看看你的8GB存储卡读写速度能到多少。

原来是远古产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远古产物啊

8GB的TF少见,但是8GB的eMMC芯片仍然在新产品上大量使用。
TF卡用的FLASH完全没法和eMMC芯片的FLASH相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8GB的TF少见,但是8GB的eMMC芯片仍然在新产品上大量使用。
TF卡用的FLASH完全没法和eMMC芯片的FLASH相比 ...

当然了,TF卡和U盘是最差的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了,TF卡和U盘是最差的片了

那eMMC就是最好的之一。可能比SSD还好,毕竟SSD坏了换一个就行了,eMMC坏了产品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eMMC就是最好的之一。可能比SSD还好,毕竟SSD坏了换一个就行了,eMMC坏了产品就报废了。 ...

SSD本来就是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