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这种燃气烙铁的改装\改进

楼主(2023-05-23):
有人说这种燃气烙铁用不了多久可能用个二三十分钟就没气了,又得充气很麻烦,我想可以去购买一个丁烷气罐(卡式炉用的那种,便宜量大)和一个丁烷气罐开启阀以及一段软管(如硅胶管),烙铁尾部钻孔,用硅胶管把烙铁与丁烷气罐开启阀连接起来,丁烷气罐开启阀接上丁烷气罐,这样就很耐用了,大罐子里面的气不烧完是不会停止发热的,续航很好

厂家也可直接推出这样的产品(直接连接丁烷气罐使用的燃气烙铁,省去们我自己改装)

楼主:
有人说:直接带个电池包用T12等电烙铁不就行了吗?确实,但化学电池的能量密度能赶上这个吗?续航有这个好吗?电池多沉啊,这个气罐满气才320克重量,这个用完空罐子直接扔掉了还便捷

网友:
这个燃气的烙铁,不是很好用。1是功率小,2是户外一般都有点风,所以实用性不大。

网友:
带个气罐,还不如用锂电烙铁了

网友:
你只考虑了轻便性,从安全性上来说,你这种结构有漏气的风险吧。
这种我也有,并不好用,回温比T12差远了.

网友:
用过燃气烙铁,使用体验非常不好。

网友A:
燃气的烙铁没有静电的问题!

网友:
燃气烙铁的密封是个问题,本身容积就小,一漏气,就用不了多久。当然,在野外用,还得酸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的烙铁没有静电的问题!

不,是没有感应电,而不是没有静电,有人说万物都带静电

网友:
你如果半小时还没焊完,烙铁估计都会烧坏了

网友:
用T12电池的就行,这个燃气的烙铁使用太差了

网友:
买过一个第一张图片那种,不好用,烙铁头bu氧化快,不吃锡,温度没谱,没用两次气仓根部断了。
至于漏气倒不至于,买来用了一次就扔一边了,放了起码两年气也没少

网友:
应急可以,长期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