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能医不自医 - 拆解自家松下8公斤波轮洗衣机QXB80-T8EKS

楼主(2023-05-23):
         自从上次发捡漏维修松下波轮之后,感谢各路看官的支持,发帖的目的最终想为大家提供自己的维修思路,希望大家碰到同样问题可以少走弯路,毕竟混数码的兄弟们,多少都得有小把刷子,提高自身水平从此维修不求人。。这是我的初衷,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共同进步。。

    转入正题,5.19夜,小弟像往常一样准备晾衣服,突然发现自己的松下大兄弟已经停止。。。。转动,桶内还有小半桶水,重新按下开关进水,水一直在进似乎不想停下,一直满至内桶边溢出。此波轮买回来还不到两年,这么快就要来考验咱了。?
    首先,做一个初步判断,进水不停,水满都不停,可能有几个可能,首先考虑是:水位监测的气管可能脱落;其次,水位传感器坏了无法检测水位,还有就是电路板问题,最后比较少见的可能气管接口处堵了,气管同样无法检测水位。假如气管脱落,那么进水这么久肯定漏水,地上非常干首先排除气管脱落。电路板坏这么新的机器坏的概率比较少吧。。那只剩下水位传感器了或者气管堵了吧。当时维修思路就是暂定更换传感器。
   由于大晚上就不好拆卸,第二天休息大早草草吃完早餐就把机器移开来,别的都没什么,就是拆上盖的弹簧有点麻烦,还得仔细看怎么装才敢拆。
    松下波轮的水位传感器都比较精巧,不同于一般波轮的水位传感器多为3脚比较大的,它是两脚的,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阻值,15欧,正常,又拨到电容档测量,不过测的不太准,只是知道有容量好像几十纳发吧,只能知道个大概。。。。一般这样测量也不能说这水位开关就是好的。。三脚的水位开关就得测第一和第三,第三和第一对调测量。两边的阻值测得应该一致才算正常,大概20-40欧左右吧,再拨至电容档,测第一,第二,第二,第三,容量大概几十纳发左右,也是分别相等,大致可以判断正常。。
   当然,这个不能百分百作为好坏判断,一般这个我都以替换为主,测量只是为了更精准。大家看水位传感器那个用红漆标记的内六角,这个就是调整水位的关键,一般不要动他,除非替换的水位传感器水位不准,可以适当调整这个旋钮来调整水位。。。
   手头上有好几个水位传感器,两脚的刚好有一个是以前拆旧机的。 换上就开机再试,把水位调至16就开水测试,一切正常,以为万事大吉,把洗涤程序开着观察,洗涤至第二次漂洗机器就突响警报 出现--U 字眼。。选单排水脱水又正常,重新开机再洗,可以到漂洗,至脱水又脱不干水桶始终有点水。,怀疑新体换的水位传感器不能用在松下的机器上,万般无奈又把旧的水位传感器换上。。。。居然。。。。好了。。一直到脱水完毕。。。这是唱的哪出。。再次通电重新又洗一遍,一点问题没有。白拆了一回。累得满头大汗。至今运行几天,没毛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反复拆盖,又要拍照,最终还是付出了一点点代价,由于安装上盖的弹簧装上时要用手固定一边,把平衡+盖开关的凸起压断了。。。临时对付还是用一根铜线把平衡开关+盖开关两个触点短接了事。。。。新的平衡开关已经在运输路上。不影响平时使用
    本来这贴没啥拆的,主要就是遇到这种故障的维修思路给大家聊聊。自己水平有限,还请各路英雄指教。

大晚上,水满溢出还不能洗

大晚上,水满溢出还不能洗

水位气管没脱落,也没老化迹象

水位气管没脱落,也没老化迹象

右边的弹簧安装稍微麻烦

右边的弹簧安装稍微麻烦

松下自家两脚水位传感器

松下自家两脚水位传感器

拆机的水位传感器与松下传感器对比

拆机的水位传感器与松下传感器对比

网友A:
我的洗衣机现在也出了点问题就是脱水时因为排水管道有些堵塞导致报警出现故障码但是只要把盖子打开再盖上就可以顺利完成洗衣过程。

网友:
看来是通病

网友:
好,有详细的分析思路。

网友B:
我家的三洋经常要换零件

网友:
松下的水位传感器网上有卖,也就10元左右。

网友C:
也修过洗衣机,可惜没敢拆完,怕装不上了

网友:
这种毛病经常出现,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不是使用上的问题,可以向厂家反馈修复,并召回

网友:
分析思路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三洋经常要换零件

我家也是三洋,水位换了几天就坏了,应该是密封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洗衣机现在也出了点问题就是脱水时因为排水管道有些堵塞导致报警出现故障码但是只要把盖子打开再盖上就 ...

应该是上盖的平衡防碰撞开关触电氧化接触不良,拆开处理一下即可

网友:
动动就好在修理时经常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修过洗衣机,可惜没敢拆完,怕装不上了

这叫修么,叫拆过吧。

网友:
同意,应该是这款洗衣机的通病

网友:
松下洗衣机这种故障我也帮朋友修过一次,故障极其相似,水位开关的问题也差不多,最后也没换正常使用。

网友:
思路相当详细  厉害

网友:
竟然不是爱妻号,这款应该是国内某厂代工的吧

网友:
小天鹅十年了 还没换过零件 就是噪音大了点儿

网友:
无理的坏 无理由的好了

网友:
可能断电再开机就正常了。不用大费周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