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冰柜冰箱改装一下比如保温层加厚到一米会不会非常省电?

楼主(2023-05-23):
这样搞应该可以降低冰箱冰柜压缩机工作的频率(比如以前每隔断二十分钟压缩机工作两分钟带走冰箱或者冰柜内部热量以实现制冷,现在可能每隔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才会工作两分钟甚至工作更短的时间比如工作一分钟零五十五秒),降低耗电量,但是具体能降低多少没做过测试我不清楚,要是效果非常好停电只要不打开或者不经常打开冰箱那么冰箱内部储存的药物食物应该就可以以一个非常省电的成绩对其进行保障,停电时省下大量电量

改一下,一个月一度电
大不了躺着放当床还暖和,大家都不差点这空间,关键省大电了,各种原因大停电长期没有市电,使用小体积太阳板子加电池逆变器一点不慌
冰箱保温层厚度才几厘米效果太差了

冰箱保温层厚度才五公分,每个月四十度电,二十块钱,要是加厚二十倍也就是一米厚度,电费也降低二十倍,一个月才一块钱冰箱电费,对吗?

网友:
少开关比什么操作都要省电...

网友A:
因为冰箱有6个面,一个面需要散热,不能加厚,所以电费只能降到20倍的6分之5

网友B:
适当加厚可以省点,但不是越厚越好。
绝大部分保温材料其材质本身的绝热效果还比不过空气,空气中散热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对流,所以大部分保温材料都是多孔材料以消除对流,
不考虑热辐射的话,保温材料厚度超过临界点后热传导就成了散热的主要途径,再加上绝缘越厚表面积也越大,绝热效果还比不上临界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冰箱有6个面,一个面需要散热,不能加厚,所以电费只能降到20倍的6分之5 ...

这个数是多少呢

网友:
不行啊,四面一米的隔热层最小就是四平米了吧,这都没算着可用的空间。四平米房子好贵啊

网友:
加厚一米,占地增加5平米,每平米房价2万,资源占用10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当加厚可以省点,但不是越厚越好。
绝大部分保温材料其材质本身的绝热效果还比不过空气,空气中散热快的 ...

那这样就是保温层了,而是散热器

网友C:
省电是肯定的,冷库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电是肯定的,冷库就是这样做的。

地放够大的话,冰箱都不用买,用砖砌,压缩机,散热管外置,冷库就这样干的。

不过,现在冰箱都取消了外置散热管,不能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适当加厚可以省点,但不是越厚越好。
绝大部分保温材料其材质本身的绝热效果还比不过空气,空气中散热快的 ...

可以用真空保温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真空保温层

真空不在乎厚度

网友E:
我店里买的展示柜,一千多,4千多,贵的明显保温厚多了,玻璃也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店里买的展示柜,一千多,4千多,贵的明显保温厚多了,玻璃也厚。

省电吗?

网友:
把冰箱装南极去肯定能省电

网友:
适度才行,弄1米厚不现实!

网友:
楼主折腾这个不如折腾一个电动自行车脚踏发电功能,不就省电了,还能健身

网友:
改进门封和减少开关门是第一的,其次是给压缩机降温,最后才是适当增加保温层后。
给人最易做到的是减少开关门和给压缩机降温

网友:
厚度加大是有好处的

网友:
参考冷库,20CM。再参考太阳能发电,基本电费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