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创MCH-K305D原理图和恒压恒流电路分析

楼主(2023-05-23):
最近入了一个美创的305D可调电源,找到了电路原理图,开关电源部分倒是很简单,TNY280提供前控制板+/-5V和U4等主控制电路+/-12V的辅助电源。U1,U2负责电压电流显示。

这款电源恒压恒流控制全部由模拟电路构成,为了节省成本大量使用了分立元件构成的恒流源,我们先看看简化后的恒压控制部分,先假设电流调节电位器在最大位置,限流电路不动作:

上图运放的+,- 输入端分别对应SG3525的2脚和1脚,运放U1-B和电压控制电位器VR等构成了一个可调恒压源IQ8;Q9和W2,R15,D4等构成了一个固定恒流源IQ9,其中W2用来调整输出电压零点。微调W3可以让输出电压提高到34V左右,注意到输出电容耐压是35V,设计和计算之抠门用心良苦

恒流电路可以分成以下两个部分:

由U1-D和Q3,AR构成的可调恒流源IQ3,由Q1,Q4构成镜像恒流源,复制IQ3到Is。

以及由U1-A,Q2,R4,RL1构成的电流比较和控制电路,其中Ir是电源输出电流。R5,R01提供了一个微小的负偏压,刚好大于LM324的失调电压,确保当电流调到零时Q2导通并点亮CC恒流LED指示,同时CV恒压LED熄灭。

假设此时电压调节到零位,输出端接一线性负载,当68Is=37时,Q2截止,Q12也截止,SG3525软启动,输出电压逐渐提升,直至V-=0,此时Ir=3A。可以看出恒流的控制是通过控制软启动端实现的,这个在芯片手册也有说明:

这种控制方式是双刃剑,好处是方便,不需要外部取样比较电路,坏处是软启动方式引起的纹波大,响应慢。有留意的话可以看到产品说明书上恒流纹波比恒压纹波高一倍以上。

楼主:
图片版电路图

网友:
这货粗用还行,要求精密的场合不行,空载和满载时间长一点,输出电压都会漂移。

网友(2023-10-15):
我刚得到一个美创MCH-305D-II电源,里面是工频变压器的。表头部分也是分立元件的。

网友(2023-12-15):
找了好久,才找到原理图,真心谢谢楼主。

网友(2024-07-07):
感谢楼主整理了原理图

网友:
感谢您的分享,刚需要图纸。

网友A(2024-10-21):
请教下楼主,主板图纸右下角,电源的总输出端,C29+R51+C30这块是起什么作用的,看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这个电源是开关形式的,效率要比较高

楼主(2024-12-22):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主板图纸右下角,电源的总输出端,C29+R51+C30这块是起什么作用的,看不明白,请指教 ...

C30和R51隔直流高通滤波,C29和R44把交流纹波引入SG3525比较端,用来抑制纹波。

网友(2025-06-14):
美创的电源买了几次了,都是不稳定,开机到真正电压稳定得很久,第二天开机电压又变。不敢碰了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美创电源改进完善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