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光轴键盘维修问题,有几个键会自动按下

楼主(2023-05-23):
咸鱼上买的,,插usb,直接几个键自动按下,什么问题,对管,主控。

网友:
老问题了,我这也有个,板子清洗晒晒又可以用段时间

网友:
还是机械键盘可靠性高些

网友A:
光轴就是会发光的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轴就是会发光的轴吗?

红外感应而已 遮挡或发射管、接收管坏掉都默认代表按下 楼主这个不是线路不良就是管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轴就是会发光的轴吗?

一个发光管一个接受管,,按键漏空,按键按下·,。

网友:
清理一下吧板子清理干净大部分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感应而已 遮挡或发射管、接收管坏掉都默认代表按下 楼主这个不是线路不良就是管子坏了 ...

应该是发射管接收管坏掉默认代表不按下才对,也就是快掉了按键按下没反应才对。否则万一回车键坏掉了自动按下啦,不知道会触发什么功能。万一是导弹发射的电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外感应而已 遮挡或发射管、接收管坏掉都默认代表按下 楼主这个不是线路不良就是管子坏了 ...

坏了不会默认按下,我有个光轴键盘,一个管子腐蚀引脚导致按键失效但不会触发,修复管子引脚后按键正常。

网友:
清理一下吧洗刷刷晒晒就好了

网友:
卫星轴从底面看着很奇怪

网友:
光轴很坑,还有欧姆龙轴,都很坑,不要玩。还有雷蛇的光学微动也不怎么样

网友:
直接扔了
这货可玩性不高

网友:
测一下自动触发的那几个键,二极管档量一下,看看数值和 别的正常的轴有没有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坏了不会默认按下,我有个光轴键盘,一个管子腐蚀引脚导致按键失效但不会触发,修复管子引脚后按键正常。 ...

看键盘设计,如果是遮光触发,发光管坏了必然导致按键不受控始终处于触发状态,还有接收管,触发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先换对管吧
对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还有这样的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键盘设计,如果是遮光触发,发光管坏了必然导致按键不受控始终处于触发状态,还有接收管,触发状态是高 ...

感觉会设计成按下松开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