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换焊接907的烙铁头

楼主(2023-05-23):
t12修复,用磷铜焊条、银锡焊条、银铜焊条、银磷铜焊条、锡银铜焊条,纤焊工艺,丁烷喷枪加热,套头方案,焊接、移植、嫁接黄花907的烙铁头,提高热容量,爽多了,畅快多了,焊接18650一下就好,一次性就把它储存的热量放出来,虽然升温化锡速度慢了点,大概要20秒(18-19秒,仅代表我图片上的这个,实际上你的可不一定是这个时间,这和你的白光发热芯部分是不是原装白光、具体用的什么焊条、黄花907的头部保留了多长、周围环境温度、电源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但是照样比936的一分钟(我的936焊台大概55化锡,四舍五入一分钟)快多了,我没有去打磨它,因为打磨很麻烦,我也没有打磨的工具,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磨,也没必要打磨,不打磨也不影响使用,打磨只是好看一点,黄花907的烙铁头头部需要切割,推荐切割至1~2厘米,换句话说就是只保留1~2厘米(最长只能留两厘米,不能再长了,再长是不可以的、是不能焊接的、是有风险的,因为这和t12内部的结构有关系),越短升温越快,化锡速度越快,但是热容量越低,越长升温越慢,化锡速度越慢,但是热容量越高,看起来有点丑,铜焊接接缝处黑色的东西是助焊剂、硼砂融化留下的痕迹,烙铁头部黑色的东西是正常使用焊锡时融化变黑的松香,通过这样的方法即可以修复t12磨损、穿孔、不上锡的头部,又可以让使用t12焊台的人体验、拥有936焊台的高热容量,解决了t12热容量低,而要是再买一个936的话又太麻烦,太浪费钱了、体积太大、太占用地方了的窘境,不这么搞的话,t12在焊接较大的焊点时竟然还不如936!你要是觉得留两厘米化锡时间太长的话,可以只留一厘米,这样化锡速度肯定会比这个两厘米的快一点,但肯定还是比原装的8秒要慢一些的,这个没办法,毕竟质量增加了,重量增加了,头部变沉了,热容量增加了,就要多吸收一些热量,和没有改装过的、正常的、原装的t12的头部升到同样的一个温度,比如300度所需要的时间就多一些,这是没办法的,至于如果头部只保留一厘米几秒化锡这个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做过一厘米的,目前我只做过两厘米的,图片是两厘米的(按照两厘米整做的,但是可能有误差,上下误差最多两到三毫米),需要注意的是:焊台温度设定500度以内或者说480度以内再或者说不超过500度使用,超过500度,比如七八百度,有可能会使头部温度过高、烫到发红,而头部发红可能会融化焊料、纤料使头部的那个黄花907的套筒脱落,不过一般的、常见的、绝大部分焊台可以设定的温度也不会过高,不得不说嫁接了907的头的t12很像,245乍眼一看,很像245,那个凸起的沿,凸起的边缘,装装245,找找感觉,尤其是再把手柄改短(245手柄就短),那感觉瞬间就有了

楼主:
融化大锡块真的很顺畅,比没改之前顺畅多了

网友A:
T12外面套根铜管,绝对比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外面套根铜管,绝对比这个好用

看看你的

网友:
楼主的做法真的挺好的

楼主: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JBC245有凸起,又大又粗的头了吧?而210没有了吧?

网友:
焊接,有说好,有说不好的

网友:
跟我焊的一模一样啊,我的也是907的刀头,t12的是弯尖腐蚀掉了,所以就给移植了一个闲置的907头子

网友(2025-05-31):
分析一下结构就知道,套头没问题。

楼主这样钎焊,回温很不错,我也焊过一个,在把焊台供电提高到27.5以后,用起来接近C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