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能试试用锡浆当导热硅脂会怎么样?

楼主(2023-05-23):
谁能试试用锡浆当导热硅脂会怎么样?

网友:
你怎么想的那玩意导电不小心就BBQ了

网友:
助焊剂很快干,然后变成牙膏

网友A:
谁能试试用锡浆当导热硅脂会怎么样?

我试过,结果是:CUP的热量熔化锡浆,CPU与铝散热器熔为一体。

纯属灌水。

网友:
最后不是干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能试试用锡浆当导热硅脂会怎么样?

我试过,结果是:CUP的热量熔化锡浆,CPU与铝散热器熔为一体 ...

这真能焊接上吗?铝的,好奇

网友:
不怎么样,CPU的温度到不了锡浆的熔点,而且这玩意没多久就干了。你要想提高导热,用这玩意还不如用硅脂

网友:
锡浆购买说明
有效期6个月,不用时冷藏
常温放置很快会分层,锡和浆慢慢分开
所以你当导热脂使用完全不可行

网友:
锡膏比硅脂还贵,犯不上

网友:
各是各的用途,想看效果就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锡膏比硅脂还贵

网友B:
倒是想试试硅脂里加点铜粉搅匀,没时间实践,要不楼主试试?锡浆就算了吧,锡导热系数又不咋滴,用银又没什么来源,铜粉可以用小电磨干一截铜芯电缆

网友:
有人试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C:
散热硅胶能散热,主要是靠硅胶填充散热面的空穴,使散热面积达到最大来确保散热效果;如果你能确保锡浆保持长期的流动性,效果应该会比硅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硅胶能散热,主要是靠硅胶填充散热面的空穴,使散热面积达到最大来确保散热效果;如果你能确保锡浆保持 ...

硅胶?不是硅脂吗?

网友:
锡膏混硅脂应该不错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试试,不过估计散热能力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是想试试硅脂里加点铜粉搅匀,没时间实践,要不楼主试试?锡浆就算了吧,锡导热系数又不咋滴,用银又没什 ...

金刚石粉

网友:
还不如买液态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