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吹风机在吹热风时感觉推力比冷风猛,请问是错觉还是真有其科学

楼主(2023-05-23):
吹风机在吹热风时感觉推力比冷风猛,请问是错觉还是真有其科学道理?把吹风吊着,拿着它的尾巴线

网友:
飞机发动机原理

网友:
有的电吹风确实如此,有的电吹风的冷风档实际上是低温档,低温挡只是简单的电路上串了一个二极管进行半波整流,

网友:
理论上讲,空气被加热后密度降低体积增大,航空发动机开加力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吹风机区区几十度的温升能有多大效果不好说。。。。。不过您这个问题很好,看看有没有专家来说

网友:
气体受热膨胀

网友A:
听起来声音有区别吗?你可以录音对比一下两个档位的声音频谱视图如果不一样应该是转速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声音有区别吗?你可以录音对比一下两个档位的声音频谱视图如果不一样应该是转速也不一样。 ...

不知如何对比

网友B:
电动机和电阻丝是串联的

网友:
一切以实测为准

网友:
如果这个电吹风用的是220V交流异步电机,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是普通低电压直流电机,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冷风或热风档的时候,加到电机两端的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如何对比

一般多档热风的电吹风都是温度越高的档位电机的转速也越高因为要给发热丝散热。

网友:
这个难道是电炉丝热态和冷态电阻值不一样造成的?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设计合理的电吹风就是这样的,热风风力大,冷风温柔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机和电阻丝是串联的

你说的这种是低端货才这样做的

网友:
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补充:我是这个吹风机

网友:
冷空气从电吹风尾部吸入经过发热丝加热体积迅速膨胀,在出风口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气体压强公式P=F/S,热空气压强比冷空气压强大,出风口所受的压力就变大!

网友:
冷空气加热后空气膨胀+流动速度是要快些

网友:
没有独立风扇电阻丝的电吹风。

冷风风速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