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再激活,这次直接开孔

楼主(2023-05-23):
健康度显示81%,无输出电压,不充电,一回生,二回熟,这次直接开孔,然而充到16V左右,还是没有输出电压,只能瞎整了,开孔的负极胡乱触碰输出的正负极,竟然有15v左右的电压了,放笔记本上显示0,但是能用,也显示充满时间了,估计充放电几次之后,才能正常吧

现在健康度90%,能用2个小时左右

网友A:
这是什么渣渣电池,2200mAh?

网友:
啥原理,我也有块电池不能充放电了,应该是被锁了。

网友:
真想学习一下锂电的工作原理,为什么有的锂电能修复,有的却不行

网友:
艺高人胆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渣渣电池,2200mAh?

低压U,4个串联的

网友:
电池是不是饿死了?

网友B:
楼主把锁死电路给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锁死电路给烧掉了?

重病下猛药

网友:
拆机不就锁死了吗

网友:
笔记本电脑电池使用时间长了,里面的电池只要有一节出问题,整体就容易都坏

楼主:
系统放电不行,要单独放电到13V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内置电池了,这种电池的笔记本应该有一定年份了

网友:
真是给你碰上了,幸运。

网友:
怎么激活的没懂

网友:
这样操作不怕炸机直接把笔记本带走?

网友:
胆子够大   哈哈

网友:
有一个联想的机子电池不输出了,能处理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