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AIEK S19蓝牙音箱拆解,铝合金外壳

楼主(2023-05-23):
拆一个蓝牙音箱,多年前买的,音质不错,现在故障了,老是语音提示电量不足,换电池也不行。

wechat_upload1684844769646cb0e1662e4
wechat_upload1684844771646cb0e30dcd7
wechat_upload1684844772646cb0e459959
wechat_upload1684844773646cb0e5cf42b
wechat_upload1684844775646cb0e77e7fe
wechat_upload1684844777646cb0e916e31
wechat_upload1684844778646cb0ea71e74
经过观察,中间最大芯片发热严重,手摸不能超过5秒
插电开机,播放开机声音播放不到五秒就重启,还有救吗?

楼主:
电池是拆的电子烟电池,比原装小一点 wechat_upload1684845010646cb1d2abe9b

楼主:
换的电池是拆电子烟的,比原装电池小一点。 wechat_upload1684845099646cb22b949c8

网友:
最大的芯片是解码芯片,发热严重差不多就是挂了。换个蓝牙音箱吧。

网友:
更换发热严重的芯片。

网友:
有个类似的,开机音量在最大状态。

网友:
这一款蓝牙音箱,就是电池容量太小,不耐用

网友:
主控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公版电路,貌似充电部分弱了些。

网友:
当然有救啦。上风枪,换芯片。

网友:
电池好小,这种东西挺好,就是电池不怎么好使

网友:
废了,可能搭了时间还不一定能修复

网友:
小电池还是有很多用处。。。

网友:
有电子维修基础的可以动手玩玩,没有的话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直接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