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有办法让T12达到堪比JBC210的两秒化锡的速度

楼主(2023-05-23):
方法就是利用热势差、温度势差,我问过一个问题,1000度的东降低100度,可能需要用时5秒钟,而一个300度的东西降低100度需要多久呢?也是5秒钟吗?他们回答我说:不,用时会长一点,比如可能需要8秒钟,而原因就是存在“温度势差
如果开机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不管测温)给一个两秒钟的48伏直流电,那么它(t12)可以两秒化锡,堪比jbc,当然是jbc的210,210是两秒化锡 ,245是六秒,我试过,直接接4块12伏串联的铅酸电瓶,其实是52伏,电瓶充满的电压会高一点,你知道的,通电两秒钟就化了,利用热势差,高温物体快速向低温物体转移,一瞬间让它里面内芯发热到非常厉害,但又不至于烧毁,比如可能有480度,而外面只有几十度,于是就下降,跌的非常厉害,温度迅速的就提上来了,就可以达到两秒化锡了,还不损伤发热丝
当时一试48伏两秒化锡,我的天啊,那感觉好像自己手上拿着极其昂贵的 jbc一样快乐

网友:
你这是得寸进尺,以前的普通电烙铁要预热5分钟,后来用了T12,8秒化锡,已经爽的不要不要的,现在还要2秒?

网友:
我是被标题吸引了,进来看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化锡快没什么用,回温才是越快越好.

网友:
耐用性和加热速度需要平衡,快克203H 加热速度比山寨203慢,就是为了耐用性。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
有一种烙铁,直接两根一根导体短路的,秒化锡。

楼主可尝试改进一下T12,让它发热丝直接短路,电源搞个500W的。

寿命么?都快了,还要啥寿命

网友:
寿命和速度矛盾

网友:
没看懂怎么回事

网友:
小心把里面的电热丝烧断了

网友B:
短时间电流太大了

网友:
妥妥的标题党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一些在卖的商品的t12控制器,就会启动3秒不测温一直加热,造成一种启动快的现象。因为t12设计上公用电线导致测温的时间就不能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电流太大了

7A,需要两套电源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些在卖的商品的t12控制器,就会启动3秒不测温一直加热,造成一种启动快的现象。因为t12设计上公用电线导 ...

这种几秒化锡啊

网友:
太快了尽管很快乐,但对东西好吗?

另外快,就是电流大功率大,理论上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锡快没什么用,回温才是越快越好.

如果2秒化,能不能理解为回温都可以2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锡快没什么用,回温才是越快越好.

确实,回温慢大焊点还是难受

网友:
其实6秒已经很快了,通电后拿上手,对准焊点,准备锡丝,6s甚至不够用,907转T12,体验提升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