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的笔记本G480的屏幕可以用淘宝上哪个价格最便宜的驱动板?

楼主(2023-05-23):
我手里有一个旧的、老的联想G480笔记本,想着废物利用拆下来做个竖着的副屏幕,这样看文档是方便点,但不知道能用哪个驱动板?哪家价格最低?

网友:
事实证明,屏幕改造是不划算的,海鲜市场二手显示器也都几十元,除非必要的改造需要。

网友A:
我觉得不如百十块去淘一台显示器,你这好屏说不定还能卖100块...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老笔记本屏幕分辨率太低了,看这都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老笔记本屏幕分辨率太低了,看这都别扭

感觉他的像素密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如百十块去淘一台显示器,你这好屏说不定还能卖100块...

我这屏幕有点进水水印

网友C:
1366*768渣屏幕,两块100我都卖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66*768渣屏幕,两块100我都卖不出去。

请问想知道如何配一个怎么样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66*768渣屏幕,两块100我都卖不出去。

100想多了,50两块包邮都不一定有人要,1280*800的还好点

网友:
看你啥需求了,只是普通显示器的话用2621都行,或者新一点的2270,要带hdmi或者dvi的就上2261之类的,想带电视功能的可以上V29或者V59,这几种都是最便宜的,不过加上高压,控制板,屏线的话也够买一台小的了,除非手头配件多,否则现在这种老屏都没必要再改了,还不如出掉买个成品的了

网友:
屏卖了,正好屏坏的人需要可以卖个好价。

网友:
1080以下的屏不值得折腾,非EDP接口的不建议折腾,像你说的这种老笔记本屏,还真不如先出掉,再拿出掉的钱去买个二手甚至三手的显示器回来用,尺寸更大,分辨率通常也会比你这种老笔电的屏高。

网友:
把屏幕竖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