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薰香炉温度一直很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23):
薰香炉温度一直很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加热片换过,调温器也换过,我还在加热片上涂了一层导热硅脂,还是不热,难道是变阻器坏了?明天买个变阻器换上试试

网友:
15W空调房200°估计是到不了的

楼主:
插头是110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意思就是电子加热的?

网友:
陶瓷电阻加热。能加热,温度不够,只能说回路中有的器件发生了变化,逐个查就行。

网友:
功率太低,室温低就热不起来

网友A:
把香炉拿到山东日照去——日照香炉生紫烟!

网友:
电子加热的

网友:
15W功率很大了,电蚊香才4~5W,220V直接接发热片看看。

网友:
带温度调节的,还有的定时功能,估计控制器里面应该有单片机和可控硅。

网友:
PTC陶瓷片的吧,摔裂成几块了吧

网友:
PTC加热片,用表测测,应该不会烧,控制器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不会太低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香炉拿到山东日照去——日照香炉生紫烟!

直接放太阳下面晒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是110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高电压,用这种插头?

网友:
这种炉子我修过一个,其实炉子里面就一块陶瓷发热片,控温用的是可控硅,控制电路在定时器里边。你可以把陶瓷发热片直接接上220V,这样不通过控制电路直接就是最大功率,看看温度够不够,如果这时温度够的话,那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如果温度也是不够,那就是陶瓷发热片的问题。同时我观察到你的陶瓷发热片引线处的耐高温红胶没了,正常的在陶瓷片2个引线的地方会有2坨胶固定的,图片请参考某宝。我怀疑是这个原因导致引线处已经接触不良,电阻过大,所以发热片发热量不够。供参考。

另外还有1个地方值得怀疑,就是这个DC接口会不会接触不良?厂家不知道是不是傻,这种电路用DC插头,太TM容易触电了,楼主使用时千万要小心。还有,楼主测得DC插头处电压是110V,如果这时温控是调到低温处,那是正常的,可以尝试把温控调到 最高温,这时测量插头的电压,看是不是接近220V,如果不是,那就是温控器有问题了。

网友:
测一下加热片的阻值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