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5元一个的天正v5-AB 86插座和双开双控开关

楼主(2023-05-23):
5元一个的天正86插座,拆开看看咋样呢?
面板是亮面的,又不是那种特别的亮的那种。

型号-天正V5-AB。

面板框有金属架。

插座组件很好拆解。

感觉铜条不是很粗的那种啊。

上卡尺,厚度0.4mm,宽度5.2mm

感觉一般般,但是对得起5元的价格,
下次采购其他品牌的插座来个对比。
==============================
选择它是因为它带有led指示灯。
11元一个,双开双控。
面板和插座板类似,属于亮面但又不是特别亮的那种。

这个开关模组有点不好拆,一共8个卡扣。

led指示灯对应有导光柱。

LED指示灯小板。用弹簧解除3个触点点亮。

开关结构设计得不错。

开关触点镀银,好评。

开关做工挺好的,但是插座做工一般般,对得起5元的价格。

网友:
天正在五金店至少10块起步。
5块是各种山寨的价位

网友:
居然还有指示灯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不过材料材质光看是看不出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不过两孔和三孔之间的间距不够,有时候插了一个就插不了另一个了

网友:
和国际电工差不多吧

网友:
插座做工看着和国际电工的差不多。

网友:
感觉也够用了

网友:
开关感觉不错啊,还带指示灯

网友:
感觉也够用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A:
指示灯是关掉的时候会亮?感觉一般关着的时间比较长,一直亮着  总觉得不太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是关掉的时候会亮?感觉一般关着的时间比较长,一直亮着  总觉得不太妥 ...

这样的话,晚上全黑环境可以方便的找到开关
否则也没必要设计指示灯了

图片没看懂,是常亮,还是是么时候亮

网友B:
我都是买1.6元左右的1开5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买1.6元左右的1开5孔

你好,是天正的吗?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