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主板电源按钮排线断了可以用什么胶水粘?

楼主(2023-05-23):
型号:戴尔 Inspiron 14R N4110 电源按钮板带电缆

有什么办法可以黏住这个排线?很多胶水不导电,我用胶带贴住 也不导电,开不了机

网友A:
这个难道不应该焊上去?多堆点锡就能焊住,小板上多挤点焊油,不行就飞线呗,目测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道不应该焊上去?多堆点锡就能焊住,小板上多挤点焊油,不行就飞线呗,目测没啥难度 ...

原厂出来的好像就不是焊接的,我也买了焊丝,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B:
烙铁不能光看不买压

网友C:
锡膏。300度焊接,然后用AB胶封住,贴高温胶布

网友:
必须焊接啊,表面氧化了粘的不行

网友:
看上去应该能焊,试试看把

网友:
用胶粘排线,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不能光看不买压

请问你是说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锡膏。300度焊接,然后用AB胶封住,贴高温胶布

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温度?还要用AB胶?这样搞不好就报废了吧?

网友:
混这个坛子的烙铁不是必备的吗?飞线懂吗?

网友:
焊住再用热熔胶粘住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