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71B背光常亮会老化的

楼主(2023-05-23):
1.优利德的UT171B是背光常亮,我使用的时候发现背光不怎么亮了

2.然后我拆开背光板,一看,LED已经老化发黄了,

3.我这种喜欢背光常亮的人老化的肯定快,

4.我在想着福禄克的287 289我特别喜欢打开背光常亮的使用,到时候也要更换LED,

5.LED常亮只是加快老化,即使不用LED,时间长了塑料也会老化!

网友A:
白色led最易老化

网友:
老化与LED使用的材料也有关系,质量好的会老化的比较慢。

网友B:
小伙子,你太厉害了,F289与87V是硬的方形树脂LED,这辈子不一定看到它坏,我见过08年的F289还好好的呢,精度各方面一层不变,表王不是吹出来的,经过时光洗脸的,F289与DT4282最大的差别是一个随着时间越久壳子越硬,一个会脱皮。有08年版本的大佬出来溜达几下,让年轻人见识一下,开开眼界,哈哈。

网友:
换个LED对你也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你太厉害了,F289与87V是硬的方形树脂LED,这辈子不一定看到它坏,我见过08年的F289还好好的呢,精 ...

我说的是led用久了表面的塑料会发黄,287 289的屏幕我还没有拆过呢,感觉亮度还行就没有动,你说的是不是现在那种软的树脂封装的led,ut17bpro的就是那种的,体积超大,亮度好,开背光的时候pcb板子都被照透了,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优利德ut181a的那种手机屏幕好,这一点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led最易老化

是的,但是像优利德181a还有owon的那种手机液晶屏衰减的就特别的慢,看起来还舒服,不知道那种屏幕的led是什么做的,

网友C:
福禄克背光灯老化也是家常便饭!没啥奇怪的! LED本来就有寿命!也不是能用一辈子一点变化没有的

网友:
同样喜欢开着背光,手捧289瑟瑟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背光灯老化也是家常便饭!没啥奇怪的! LED本来就有寿命!也不是能用一辈子一点变化没有的 ...

大佬,能不能发个老化和没老化的对比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背光灯老化也是家常便饭!没啥奇怪的! LED本来就有寿命!也不是能用一辈子一点变化没有的 ...

哪天大佬遇到分享一下,我拆了一个特别老的3.0F87V,特意留意了一下LED灯,没有发现老化,严格说我只见我家的LED灯罩老化,哈哈,7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天大佬遇到分享一下,我拆了一个特别老的3.0F87V,特意留意了一下LED灯,没有发现老化,严格说我只见我 ...

其实这种东西也没有必要讨论了,LED长时间使用会老化发黄这是正常的,毕竟福禄克也没有加入手机大战,手机屏幕大战才叫残酷呢,红米K60的2K 120HZ的三星屏幕才500元,

网友:
有图有真相,没图没真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东西也没有必要讨论了,LED长时间使用会老化发黄这是正常的,毕竟福禄克也没有加入手机大战,手 ...

没事,我在现场给别人做工控组态,逗逗大佬解解闷,LED灯条烧了还是见到的,中点变黑。万用表肯定没有几个人见过。

网友:
福禄克灯珠不仅会衰老,烧的也很多!万用表背光几十毫安以下的电流虽然没法跟照明灯动辄几百毫安比,但是,也会有烧灯珠的情况!老化就更不奇怪了!除了117算是新机,115和179都是二手旧机,亮度明显偏低了!光线不太暗的地方,开不开背光都差不多了!

网友D:
我这种喜欢背光常亮的人老化的肯定快

网友:
正常现象不要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像优利德181a还有owon的那种手机液晶屏衰减的就特别的慢,看起来还舒服,不知道那种屏幕的led ...

还有一个是温度,环境温度高,也会导致led衰减快很多,我路由器的led位置刚好温度很高,1年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我在现场给别人做工控组态,逗逗大佬解解闷,LED灯条烧了还是见到的,中点变黑。万用表肯定没有几 ...

知道你是在逗他,但是能不能交易我用美女小妞逗他行不行,哈哈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种喜欢背光常亮的人老化的肯定快

你仔细看看修老板的图片,115c的led衰减的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