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激光测距仪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3-05-23):
捡漏淘得一个徕兹(LAITZ)HLD60激光测距仪,一切功能正常。但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不能使用新电池,该测距仪使用两节7号碱性电池。当每节电池电压大于1.47V时,功能正常但不能关机,按关机键关机后马上自动开机并自动发射激光,此时仍然能正常工作。因为发射激光时的耗电非常大,当电池电压低于1.47V时,机子一切恢复正常,也可以正常关机了。

哪位高手对激光测距仪有研究,不吝赐教。

网友:
换成充电电池试试,有可能就是为使用充电电池设计的。

网友:
换成镍氢电池看看。

网友:
这现象大概率是板上的某个阻容变值。

网友:
机上某个原件老化了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