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买的固态盘,这个正常吗?

楼主(2023-05-23):
如图,测速时显示有bad,这个正常吗?

京东买的金仕顿1T固态盘,速度倒还可以.

网友A:
分区工具不对 没4K对齐

网友B:
应该说比较正常,因为还有数据线的因素。

网友C:
是金士顿KC3000 1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区工具不对 没4K对齐

谢谢回复,我是用傲梅软件做的系统迁移.就是先备份老硬盘系统,再恢复到新硬盘.分区啥的都是系统自动完成的.全傻瓜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金士顿KC3000 1T吗?

不是的这个kc3000 带缓存价太高.我买的是NV2 PCIE4.0 NVM M.2 价格299.

网友:
分区没4K对齐

网友:
4K随机读写太慢了。

网友:
看着好像没什么大毛病啊。

网友:
没4K对齐,你迁移系统的时候有个勾没点上。

网友:
分区4K对齐后你会发现分数有惊喜。

网友:
就4K没有对齐,有点影响,固态最好是对齐,你之前应该是机械硬盘吧?

网友:
时间长了才知道结果

网友:
4K没有对齐,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格式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
4K没对齐是一个问题,但是对齐了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的固态都是靠SLC缓存换跑分,这个缓存应该没多大,毕竟容量大小在那里

网友:
对NVME SSD来说这个速度很慢了,4k和SATA SSD完全没区别,可能与4k对齐有关

网友:
便宜的总是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比较正常,因为还有数据线的因素。

nvme哪来的数据线

网友:
4k没对齐。这分数不是4.0的分数

网友:
磁盘精灵分区,选择4K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