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轴锁问题

楼主(2023-05-23):
最近新买了大有5262,发现有时需取下钻头时,轴跟着转锁不紧,弄了好一会才松开钻头,但是锁紧钻头就没有问题,就是钻夹逆转时有时主轴会跟着转,这是什么问题?因为是新机,是不是松钻头需要打到哪个档位才行?之前用的电钻没有轴锁,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
轴锁位置进油了。

楼主:
应该是。刚刚搜索了相关的5262问题,发现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个三个小圆柱换大一点,是不是可以彻底解决问题?进油是避免不了,不能老去清理油。

网友:
大有的电钻轴锁出问题的不是一起了,很早就有人发帖说过了,我认为是设计和制造的问题,不是进不进油的问题,结构上轴锁部位与其它部位也没有密封元件隔着,润滑脂时间稍长总会析出一些油来的,流到轴锁部位是免不了的,你今天拆开擦干净了,用几天又会有的。带轴锁的电钻我有几把,良明、工匠、里奇和浩成的,都用了几年了也没有一个出问题的。

网友:
大有这个牌子,只有本论坛的人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刚刚搜索了相关的5262问题,发现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个三个小圆柱换大一点,是不是可以彻底解 ...

加大小圆柱直径可以减小锁定角,可以解决问题的,这个钻在一个方向还是管用的,所以差得不多,只要增加0.05毫米左右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小圆柱直径可以减小锁定角,可以解决问题的,这个钻在一个方向还是管用的,所以差得不多,只要增加0. ...

在另外一个贴子看到你提出的方案,我是想试一下。现在钻头完全锁紧后,发现夹头还能左右转动一个角度,即锁紧状态夹头和主轴间隙很大,感觉那三个小圆柱明显是偏小了。之前曾试用过一把佰尔特21V无刷13mm电钻,那个锁紧状态夹头和主轴是没有间隙的,钻头完全锁紧后夹头左右不能动,那个轴锁就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另外一个贴子看到你提出的方案,我是想试一下。现在钻头完全锁紧后,发现夹头还能左右转动一个角度,即 ...

钻头锁紧后拧夹头外环,有间隙都是正常的,佰尔特锁紧后无间隙,只说明结构上与其它有所不同,不能证明比其它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锁紧后拧夹头外环,有间隙都是正常的,佰尔特锁紧后无间隙,只说明结构上与其它有所不同,不能证明比 ...

如果把三个小圆柱换成足够大,改得像佰尔特那样锁定后夹头无活动,5262轴锁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三个小圆柱换成足够大,改得像佰尔特那样锁定后夹头无活动,5262轴锁能正常工作吗? ...

钻头锁紧后有间隙,也不是锁定部分的间隙,而是其它部分的间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消除这个间隙的,你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钻头锁定功能归于正常,而不是去做那些徒劳无功的事。所谓佰尔特的无间隙,你只不过是用过一次别人的钻而已,感觉和记忆不一定准确,也许有间隙你没注意到,退一万步说,就算无间隙,也只是设计上的结构与其它不同,不能说明就一定比别的好。

网友A:
钻头锁紧后感觉夹头有间隙,那个间隙是拨叉与滚子之间的间隙,是必须有的,拨叉与滚子间若无间隙,那滚子就会无法锁紧,你如果一味加大滚子直径,把它硬敲进去,那么,锁紧有了却脱不开了,主轴卡死转不了了,电钻还能用吗?

网友:
对这个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锁紧后感觉夹头有间隙,那个间隙是拨叉与滚子之间的间隙,是必须有的,拨叉与滚子间若无间隙,那滚子就 ...

明白了,有空就拆开来量下尺寸做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锁紧后感觉夹头有间隙,那个间隙是拨叉与滚子之间的间隙,是必须有的,拨叉与滚子间若无间隙,那滚子就 ...

另外,有点想更换棘轮夹头,就是增加了电钻的重量,而且转起来惯性大,是否会影响齿轮箱?值得更换吗?

楼主:
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点想更换棘轮夹头,就是增加了电钻的重量,而且转起来惯性大,是否会影响齿轮箱?值得更换吗? ...

我没用过棘轮夹头,没有发言权,这个你需要自己研究了。

楼主:
今晚把5262齿轮箱拆开,三个小圆柱测量出来的尺寸是直径3mm,长度4.8mm。尺寸具体看图片,给有用到的朋友参考。已经在淘宝上找到一种Φ3.1X4.5mm滚针,等待到货后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把5262齿轮箱拆开,三个小圆柱测量出来的尺寸是直径3mm,长度4.8mm。尺寸具体看图片,给有用到的朋友参 ...

贵阳好尺

楼主:
之前用的是广陆200数显卡尺,用久了显示老是有问题,修好一段时间又不正常。因为要测比较长的产品,买了这把游表卡尺,主要是价格实惠,不想再买数显的了。

楼主:
上周Φ3.1X4.5mm滚针收到了,安装时发现,只能装两支,第三支怎么也装不上去,可能针大了。3.1的针不能用,于是又重新找了一款3.05X5.2mm,再等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