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想到一点,夏天怕把铅酸电瓶充鼓包可以放在水盆中充电

楼主(2023-05-23):
我想到一点,夏天怕把铅酸电瓶充鼓包、失液、起鼓、过热可以放在水盆中充电,这样降温,就不会鼓包了,不过要注意安全,小心被电毕竟有水和电,小心危险,电瓶倒是没啥事,因为整个外壳都密封的,水别超过电瓶端子就行,注意安全,你们看看就行,千万别瞎试,小心漏电。
或者把这种水冷板夹在(两个)电瓶中间,当然他这个太厚了啊,真要这么做的话肯定得做个薄点的,没必要这么厚,沉,帮我从理论上分析分析是否可行?

网友A:
不如上个温度监测电路,监控温度是否过高,过高了直接报警停止充电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我选择风冷,拿电风扇吹

网友:
把充电的电流降低,就可以减少发热了

网友B:
直接在每个电池上贴一个常闭温度开关,四五十度的就行吧

网友:
电池外壳塑料,导热差,再提高外部环境导热意义不大,真不如像楼上朋友说的加个风扇吹,提高空气对流。

网友:
我都是放冰箱里充的

网友C:
都说失液了,加蒸馏水。

网友:
感觉不如弄个风冷

网友:
风扇简单粗暴

网友:
感觉还是6楼说的简单有效。

网友D:
所以,想过他为什么这么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想过他为什么这么烫吗

电流大,充电损耗变成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每个电池上贴一个常闭温度开关,四五十度的就行吧

这只是防过烫充鼓,到温度不能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上个温度监测电路,监控温度是否过高,过高了直接报警停止充电不就可以了嘛 ...

也得继续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失液了,加蒸馏水。

这么搞,温度低了就不失液了

网友:
充电会发热的蓄电池已严重缺水,重要的是加蒸馏水,而不是散热。

网友:
电池起包是因为内部气体产生,不是充电时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