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积分换的垃圾迷你吸尘器,用一次就坏也是醉了,修!

楼主(2023-05-23):
前几天发过拆箱,结果用了一次就不行了,充不进电,开不起来!今天有空拆开修下,主要是看下内部空间,看看有没有改造的可能。

就是这货,淘特养鸡换的,收到就说过这是垃圾,结果还真没冤枉他,用一次就挂

开拆,想想都知道的构造

内脏挖出来仔细看看,其实没啥东西

按键是手电那种,一个六脚估计是4056的弟弟,充电用的

电池就一个牌子,啥参数没有,确定不是来黑这牌子的?貌似还是拆机电芯,正极上还有一段镍条

啥都没有的背面。看到这估计都心里有数了,没有保护板,肯定是电池过放了,量了下都0伏了,手动充下电,原地复活,容量啥的忽略,本来也没指望他

量下尺寸,方便以后改造,在想能不能塞个无刷电机进去或者暴力电机当个吹尘筒也不错

楼主:
问下说这种电机如果要给电池加保护板的话要怎么加?普通的估计电流不够

网友A:
这个纯粹是低级玩具
想好用的话 加钱上戴森

网友B:
养鸡的东西基本都是电子垃圾,别抱太大希望。

网友C:
PDD上买了一个,测了一下工作电流,10A左右,此时电池电压跌至3.4V左右

网友D:
淘特上换过两个蓝牙音箱,全是划痕和破损,还有拆掉过,最后全退了,

后来就全换红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特上换过两个蓝牙音箱,全是划痕和破损,还有拆掉过,最后全退了,

后来就全换红包了, ...

现在只有5块钱红包了,没大额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D上买了一个,测了一下工作电流,10A左右,此时电池电压跌至3.4V左右

看了下单锂电大电流的保护板,差不多5块钱一个了,不知道能不能多个小电流的并联?否则给这个换保护板超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纯粹是低级玩具
想好用的话 加钱上戴森

那是加钱的问题吗?
这个连人家零头都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鸡的东西基本都是电子垃圾,别抱太大希望。

没抱希望,就看着外壳可能还有点用,没啥其他好换的

网友:
这款迷你吸尘器配的电池貌似是普通锂电池,想加保护板,找个双CMOS芯片保护板的估计可以应付了。

网友E:
用电池的玩具来的,就像那些娃们玩的装电池的汽车。

网友F:
这连玩具都算不上,只能算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池的玩具来的,就像那些娃们玩的装电池的汽车。

这个就是给娃买的,让她自己吸吸灰尘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连玩具都算不上,只能算电子垃圾

玩具还是算得上的,真要用的话确实是个垃圾,不过还是有改造空间的,特别是外壳,自己DIY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壳

网友:
换个大电机,换个高倍率动力电池,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5块钱红包了,没大额的了

有10块的签到红包,但是周期比较长,可以做任务赚元宝,100000元宝兑换10元,支付宝提现!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
玩具级别  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