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四串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5-23):
看着做工不怎么样,能不能用呢!

网友:
大部分的廉价充电器都这样。

网友:
真是够简洁的。

网友:
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肯定能用,批量产品,只是做工差点。

网友:
关键不是看这个充电器,要看电池组电路是不是平衡充,,,,

网友:
电路看着简单了些,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用不了多久

网友:
就一傻充,加了个转灯电路.

网友:
这是能省的都省了,EMI电感都没有。

网友:
这也简单了,能省的都没有

网友:
有芯片的就觉得 还行

网友:
真是够简单的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充电器,电池还是要靠保护板

网友:
就认为 这就是一适配器,就 一开关电源,关键还是要看电池组的平衡电路部分吧

网友:
这种垃圾玩意变灯就要拔了,充久了可以到17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