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仿制个长尾巴版STlinkV2

楼主(2023-05-24):
最近开始玩STM32,自然就买了STlink,不过不是正版,算仿制的吧。

据说这货很容易坏,虽然我的还没坏但是防患于未然不是吗。所以就找了点资料自己仿制了几个备用。
由于买的成品STlink是用USB公头直接插到电脑上的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这次做的时候还是设计成了USB公头但是实际焊接的时候用一根剪断的USB数据线来连接,就成了长尾巴版。长尾巴版使用起来比直接用公头连接方便太多了。

官方电路图

立创EDA设计PCB,支持国产软件

嘉立创免费打样的板子,正面都是元件

背面是一些标识

做好的板子,外面用透明热缩管包了一下防止积灰吧

刷好程序后上机识别成功

连上电脑后指示灯亮

网友:
以前买过,用一次闲置了

网友A:
我还喜欢usb头直接插电脑

最好加上esd保护器件,包括USB口和SWD口,我买的保护措施齐全,接错好几次,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喜欢usb头直接插电脑

最好加上esd保护器件,包括USB口和SWD口,我买的保护措施齐全,接错好几次,都没 ...

ESD保护不是用来防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