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台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型号dmqs4830-01

楼主(2023-05-24):
        本人业余爱好者,朋友的电动车充电器,拿回家维修,指示灯不亮,拆开检查,保险正常,检查整流二极管正常,检查电阻都正常,上电无输出,检查300v滤波电容电压正常,散热器上有个spy180a2不知道什么芯片,网上查资料,检测发现1脚和5脚 短路,检查周围元器件未发现问题。
        然后上网买同型号芯片,spy180a4代换,芯片后面数字不一样,也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芯片到货后发现引脚比原机的芯片短,也不知道是不是买到了假货,不管了上机测试,完美修复,上图分享大家

网友A:
这集成芯片的管子多少钱一片?

网友:
早期产品吧,现在的外观不是这样的

网友:
很少见到电源上还有这种引脚封装的芯片,只从功放上见到不少

网友:
真不错,修好了

网友:
驱动和MOS集成在一起的,容易坏

网友B:
你买的这个芯片应该是拆机芯片,所以引脚短。

网友:
修好了就不简单,这是个老产品。

网友:
拆机件质量应该好于普通件

网友:
厉害,电源芯片内部的mos管击穿,最终完美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集成芯片的管子多少钱一片?

拆机的1块钱一个不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300289892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机的1块钱一个不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3002898929

拆机的引脚剪断过了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的1块钱一个不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3002898929

我就是在这里买的全新的

网友:
是个老产品

网友:
这几年的充电器都是封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这个芯片应该是拆机芯片,所以引脚短。

看那个成色和痕迹,拆机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这里买的全新的

看那成色分明就是拆机的,所以你不如直接买拆机,这是充电器厂家定制的产品,估计全淘宝都不会有全新的卖。。。

网友:
这个是南京西普尔的,芯片前期用的进口的,后来换成定制的了,和原来进口的封装一样单引脚功能不一样,这个网上找不到厂家和参数。现在国内的的厂商就是不愿意让你维修或避免同行仿制,坏了只能当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