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希捷硬盘LBA为0,如何处理

楼主(2023-05-24):
一块希捷st1000lm035 1rk172-570移动硬盘内置1T硬盘,不管用硬盘盒、易驱还是直接挂到sata口,能正常转起来,没有杂音,但我的电脑里面都无法识别,bios里面可以识别到硬盘型号。PE下傲梅助手可以看到硬盘,但是LBA=0,无论GPT还是MBR格式都无法初始化;diskgenius软件看不到硬盘。网上说用stcomtools软件可以修复,但是用ttl线连接后无法进入T或F,无法刷固件,而且官网也找不到此硬盘固件,超级终端连接后ctrl+z也无法进入f3。各位大师看看怎么能拯救一下?

网友:
mhdd试过没,查看一下有没有隐藏分区,取消隐藏试试
ttl下进f3命令行,有个重建用户区的命令,搜一下试试看

楼主:
做了一个mhdd的启动U盘,硬盘挂上,按shift+f3后mhdd检测不到任何硬盘。

网友:
换板和BIOS芯片

楼主:
关键是官网没有这个型号硬盘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官网没有这个型号硬盘的固件。

在鱼找个一样的

网友A:
是不是硬盘主板跟盘提接触不良,卸下硬盘主板看看是不是触点氧化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mhdd的启动U盘,硬盘挂上,按shift+f3后mhdd检测不到任何硬盘。

这个软件检测硬盘似乎要让硬盘工作在IDE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主板跟盘提接触不良,卸下硬盘主板看看是不是触点氧化的原因。 ...

检查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检测硬盘似乎要让硬盘工作在IDE模式下

bios里面将achi模式改成兼容模式也不行

网友:
掛到別台电脑试试,
看认盘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