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经常拆发动机螺丝,求推荐一款扭力大点的充电钻

楼主(2023-05-24):
在实体店买的一个锂电钻,艺智品牌的无刷锂电钻,带一块电池二百多,也不便宜,吃灰了一年拿出来用来拧十毫米的螺母发现拧不动,螺母是自行车上的,用了10牛米的力矩紧固的,这种锂电钻调到最大扭力难道连力矩10Nm的螺母都卸不下来吗?想买款新的了,五百以内的都行,质量过关的,经常拆发动机螺丝,拆不下来总是突突突把螺丝边缘都突突变形了还不如劲大的一下子突突下来,有劲大的吗,不要电动扳手哈,已经有一个电动扳手了。

网友:
冲击起子,,,那种7.2V的小冲击起子,牧田022那种

网友:
关注下这个需求

网友:
  加 200   得伟   猛的一逼   质量还好  ……

网友A:
这个价位又要劲大质量还要过得去的,我看只有东成03-13E了,标称扭矩120牛米,带辅助手柄,拼多多一电一充可以5百左右拿到。注意,不带辅助手柄的电钻是达不到拧M10螺母要求的,因为你仅靠一只手是握不住那么大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又要劲大质量还要过得去的,我看只有东成03-13E了,标称扭矩120牛米,带辅助手柄,拼多多一电一充 ...

扭矩只有10牛米啊,我看锂电钻说明书上都写啥最大30牛米60牛米的,我这个还是无刷的呢

网友:
电钻等于自己拧,得用电板或冲击批。

网友B:
可以等618买威克士WU369.1无刷锂电钻,扭力60Nm

网友:
威克士279电扳手就可以,
轿车螺母都可以打下来。
最好配5.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等618买威克士WU369.1无刷锂电钻,扭力60Nm

我这个裸机不带电池也一百多,也是标最大60牛米

网友:
5百左右直接原始套筒加长杠杆省不少钱,当然你要拆很多个还是用电动省力。固定点维修都有气泵钻,这个万能头又省电力大。

网友:
电钻压根就不是拧这种螺丝用的。拧螺丝只能是电扳手和冲击批。电扳手有了就再买个冲击批。便宜实惠就来些大品牌   大有 锐奇 威克士   然后是东成 等等。图轻巧,就来12v平台的。图劲大,就来20v平台。这个东西最好是成套的   电池可以通用的,不然充电很麻烦。

网友:
直接上风炮得了,省的将来有要突突突大螺丝,充电的扳手钢不动的。

网友:
冲击钻能达到100N+的比较贵,而且重。建议买冲击批,比如大有5733(20v)换个2用轴。轻一点的冲击起子有威克士wu1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矩只有10牛米啊,我看锂电钻说明书上都写啥最大30牛米60牛米的,我这个还是无刷的呢 ...

你的这话我听不明白了,东成03-13E的扭矩是120牛米,何来10牛米说?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网友:
一种可能是螺丝拧上之后有生锈之类的,拧上去是10牛米,拧下来就不止了
还一种可能是电池输出能力不行了,也会影响电钻的最大扭力

网友:
你需要一个电动扳手,电钻没鸟用。

网友:
闲鱼买一个旧威克士279加一块旧4.0电池,花费300元左右就可以。基本轿车螺丝都能打,家用足够了。

网友:
用锂电扳手,电钻是拧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