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钟表起针器

楼主(2023-05-24):
拆一个钟表起针器
网图

先拆底座

侧板

安装板

拆分

滑台

拆散

还有几个小几米和弹片就不拆出来了。

网友:
我小时候是用手指甲直接往下抠,现在用尖头镊子了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好精细的工具,怪不得现在修表的都是富翁了!

网友:
这是专业修表用的设备吗。

网友:
真够专业啊,我都是用镊子挑

网友:
修表的工具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
有专业工具才能干精密活

网友:
虽然认真看了
还是看不懂。
谢谢拆机!

网友A:
这个还有这个精细设备。。。

网友:
同表不同命

网友B:
这个太专业了,之前拆表针都是用摄子

网友:
两个起子,盘面垫一块厚纸片,撬

以及一只手拿的起针器,有几种形式的

这个是台式的

越来越专业、高档

网友:
我是找个镊子垫点塑料片起针

网友:
这个才叫专业,用手、镊子的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有这个精细设备。。。

涨知识了吧?给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专业了,之前拆表针都是用摄子

涨知识了吧?打赏一下呗

楼主:
摊牌了。其实我不是拆机,是组装。。。

发几张组装时的照片,
各位有分的大佬打赏一下吧

网友:
原来是专业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