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纬1500W逆变器(MeanWell TS-1500)

楼主(2023-05-24):
拆解明纬1500W逆变器(MeanWell TS-1500)

网友:
做工很是不错,就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A:
看着做工比较工整,看着像是工频机。

网友:
这个看着用料就很好

网友:
还第一次看明伟的逆变

网友:
大厂出品就是养眼。

网友:
这种机器空间太紧凑,散热可能成问题

网友:
48V输入的1500W逆变器,功率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比较工整,看着像是工频机。

这是正弦波的高频机,工频机通常会有一个大铁牛逆变,正宗明伟的东西都不错

网友:
大厂出的做工就是好

网友:
做工很好,很漂亮,有过去日本产品的味道(精致方面)

网友:
明纬的逆变器过流检测都是用互感器的,这个可能是假货

网友:
做工外行看着不错,输入48V,工频机?

网友:
元件满满~做工不错~功率都虚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弦波的高频机,工频机通常会有一个大铁牛逆变,正宗明伟的东西都不错 ...

哦 可能楼主没有拆完,没有看见图腾柱和H桥,这一个变压器可以带1500w的功率?我8个变压器才标4000w。

网友:
明伟也出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可能楼主没有拆完,没有看见图腾柱和H桥,这一个变压器可以带1500w的功率?我8个变压器才标4000w。 ...

只能上传3张图片,还有一些细节的照片没上传。

网友:
正宗大牌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