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Continental汽车上水泵

楼主(2023-05-24):
只把电路部分展示出来,变频电机驱动水泵(分极永磁转子)。应该根据水温自动调速

功率器件清晰可见

楼主:
最后一图灌胶封装可能是电容或电感之类原件,二图插座出现了爬电现象

网友:
这是什么车上的?电路结构很复杂啊

网友:
那两个大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A:
看着就复杂,为什么车子上用的东西整这么复杂,不是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B:
给冷却水循环的吗?

网友C:
一般小车水泵都是随着发动机傻转的,这个竟然是变频电机的,果然是高档货

网友:
水泵电路有这么复杂么

网友D:
发动机冷却液循环水泵?还是混动、电动车的热管理水泵?

网友:
之前好像哪位大佬自己换过,宝马还是奔驰吧,反正这个东西先进是先进,但貌似也不可靠。

楼主:
  商标: continental是大陆集团,德国运输行业制造商,主要产品为轮胎、制动系统、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发动机喷射系统、转速表,以及其他汽车和运输行业零部件。
  alsi9cu3     化学成分 铝(Al) 余量, 铜(Cu)2.3.5,估计是环保处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冷却液循环水泵?还是混动、电动车的热管理水泵?

是发动机冷却液循环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小车水泵都是随着发动机傻转的,这个竟然是变频电机的,果然是高档货 ...

那要配节温器、不利于节能和快速到达发动机最佳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冷却水循环的吗?

是的!汽车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复杂,为什么车子上用的东西整这么复杂,不是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吗 ...

你说的有道理,有些设备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什么车上的,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电子水泵    现在应该有很多车子在用了

网友:
变频电机驱动模块没有封装,只是灌胶防水处理。

网友:
还是直接跟着转的简单可靠,大众等搞些轻量化塑料件,BBA搞的变频驱动。省下的能源转成让车主承担高昂的部件费用。

网友:
bba喜欢用,换一下大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