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T5AL250Ⅴ方块保险

楼主(2023-05-24):
修开关电源换下的坏的。

网友A:
有防爆砂,是正品。谢谢分享~~

T与F的标识有啥不同?

网友B:
在想这种保险是不是相对铜线来说电阻应该大不少吧?

网友C:
这个坏了除非爆壳,不用万用表量是不是不容易发现?

网友:
保险丝已经烧断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防爆砂,是正品。谢谢分享~~

T与F的标识有啥不同?

一种是延时溶断,另一种快速溶断。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保险的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种是延时溶断,另一种快速溶断。

网友E:
这个和玻璃管的有什么区别?还不直观

网友:
这种方块的保险内部还是头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想这种保险是不是相对铜线来说电阻应该大不少吧?

看标的电流值,5A 的只有几十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坏了除非爆壳,不用万用表量是不是不容易发现?

非透明,不直观,没有万用表不容易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玻璃管的有什么区别?还不直观

比玻璃的防爆

网友:
可能使用于某些需要防爆的场所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方块保险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应该比玻封的成本高

网友:
体积小,总成本低

网友F:
玻璃透明的保险管炸裂会波及无辜,这种保险炸裂只会牺牲自我顾存大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璃透明的保险管炸裂会波及无辜,这种保险炸裂只会牺牲自我顾存大局! ...

我遇到的是这种保险没有爆的,玻璃管的保险经常是炸的一片黑。

网友:
用透明塑料壳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