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74HC595驱动2位数码管,怎么样接线较好

楼主(2023-05-24):
手上有现成的74HC595芯片,2位共阴数码管,数码管实物如下图

想用一片HC595驱动这个数码管,有没有人这样玩过,怎么样接线较好,能否分享下经历?

网友A:
两个595串起来呀

网友B:
74HC595还要配合单片机才能驱动数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595串起来呀

一个595就可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595还要配合单片机才能驱动数码管吧!!

是的,需要单片机来控制595芯片

楼主:
在百度上搜到一张图片,没明白为何要那样接线(芯片Q0~Q7与数码管a~d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百度上搜到一张图片,没明白为何要那样接线(芯片Q0~Q7与数码管a~dp)?

...

因为这样能省几个单片机引脚,单片机用4个引脚控制74HC595来控制数码管段选,2个引脚控制数码管位选。如果单片机直接控制数码管要10个引脚。这样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样能省几个单片机引脚,单片机用4个引脚控制74HC595来控制数码管段选,2个引脚控制数码管位选。如 ...

这个明白。

我是想说芯片Q0~Q7引脚与数码管a~dp引脚对应关系有问题。

所以希望有用过的高手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白。

我是想说芯片Q0~Q7引脚与数码管a~dp引脚对应关系有问题。

照着接就行,接反了,串行数据对应的的位就要相应对掉。要不然就达不到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