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创见2242的小黑豆飞了,是个啥元件,怎么替代?

楼主(2023-05-24):
老夹具坏了,新买了个夹具,不太会用,第一次用就把元件顶开了2个,搞飞了1个。该补上的都补上了,但右上角U17元件飞了,小黑豆,原来以为是电阻,从同款板子上拆下量了一下,无阻值,也不是电容,这是个啥元件,怎么替代?

(第二张图Copy别人的,歉意)

网友:
看样子像磁珠

网友:
小电容,容量大概在0.01到0.1微法

网友:
和那个大电容并联的  反正不是0欧姆电阻,,,,  没有应该没有事的  滤波用的  可以无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磁珠,上个0欧电阻试试看。

网友B:
跟电容并联,应该不是磁珠。

有可能是ESD保护二极管之类的。

反正既然跟电容并联,就可以不要。

网友:
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C:
电路板丝印居然标的U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上个0欧电阻试试看。

因为这个无阻值,既“断路”状态,我不敢上电阻,更不敢上0电阻,干脆留空。然后上机测试,能认盘,Dram Test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丝印居然标的U17?

看了板子上的其他丝印,U打头的大多是供电组件,心里有点毛毛的。

网友:
104电容  并在3.3v供电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电容并联,应该不是磁珠。

有可能是ESD保护二极管之类的。

贴片电阻黑色、比较扁,这个也是黑色,但大小高度像电容,电容值、电阻值都测不出来。

倒是在其他废板子上面看到类似的元件,灰黑色,能否找个类似大小的直接替换?

网友:
磁珠那不是短路了嘛,标示U17,肯定不是电容也不是电阻更不是磁珠,我猜是esd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电阻黑色、比较扁,这个也是黑色,但大小高度像电容,电容值、电阻值都测不出来。

倒是在其他废板子 ...

不要就是了。

电容少一个没事,电阻跟电容并联也可以不要,保护二极管什么的不装也行。

随便装一个,倒不一定行。

网友:
感觉像是电感/磁珠

网友:
一眼以为是电感,但是一看标的是U不是L的话,那可能是磁珠啥的

网友:
一般一个大电容会和一个小电容并联,滤高频和低频,但是它标U17,不知道是啥,或者是稳压?

网友:
刚好有一块创见  2280的,应该是ESD保护二极管,不装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