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盒子T2_当贝纯净桌面-刷机固件包及教程【YYF固件】

楼主(2023-05-24):
创维盒子T2_YYF定制版固件

-----------------------------------------------------------------

主要改点:

1.合并所有ODEX,极度精简,获取ROOT权限(默认授权);

2.默认为当贝桌面(支持数字键打开软件),可其它任意第三方桌面;

3.去除系统升级,增加安掉原生设置工具;

4.集成索尼成像引擎,提升图像色彩,质量;

5.集成索尼XLOUD音效补丁;

-----------------------------------------------------------------

刷机说明:

在刷机前,请你先考虑好刷机后所需承担的风险及后果。

提供的教程仅供参考,刷机后导致的一切问题及风险由刷机者自己负责。

刷机材料准备:U盘、USB接口鼠标(或手机安装“悟空遥控器”手机端APP)。

刷机所需文件:在下载对应的刷机包后,解压,进入“SKY_T2刷机相关文件”文件夹;

将里面6个文件一块拷贝到U盘的根目录(一级目录),插入待升级的播放器的USB接口;

先安装360root.apk和创维T2破解.apk和wkremoteTV.apk(悟空遥控器,盒子端);

打开安装好的360ROOT手机版,点击一键ROOT,等待获得ROOT权限;

打开安装好的创维T2破解APP,允许获得ROOT权限;

按一下遥控器OK键,弹出提示框,确定,耐心等待提示重启(这是替换官方REC文件,将私钥换成公钥,才能刷入第三方固件);

系统自启并开始自动刷机,等待刷完重启进入界面,拔掉U盘,升级结束。

-----------------------------------------------------------------

若破解后重启,系统没有自动刷机,在REC界面选择第一项,重启系统,

安装升级APK(YYF_update.apk)后打开,选择本地升级;

系统自启并开始自动刷机,等待刷完重启进入界面,拔掉U盘,升级结束。

-----------------------------------------------------------------

其它:

如果想刷回官方固件,先进入“SKY_T2恢复官方REC”复制里面的update.zip升级文件拷贝到U盘的根目录(一级目录),插入待升级的播放器的USB接口;

1.安装升级APK(YYF_update.apk)后打开,选择本地升级;

2.系统自启并开始自动刷机,等待刷完重启进入界面;

至此,恢复官方REC结束。

重新下载官方固件,按上面1和2的步骤,即可刷回官方固件。

-----------------------------------------------------------------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0GnPQInnvQj4c9QgeSlsg
提取码: 8e3h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补充内容 (2023-5-30 17:55):
创维盒子T2-H2901_1+16G_Android4.4.2_当贝桌面-刷机固件包

网友A(2024-02-25):
245-创维盒子T2(H2901)AMLS805_安卓4.4.2_当贝桌面刷机固件包【YYF固件】(亲测) 设置不了开机当贝桌面,怎么弄

楼主(2025-07-03):
引用 网友A:
245-创维盒子T2(H2901)AMLS805_安卓4.4.2_当贝桌面刷机固件包【YYF固件】(亲测) 设置不了开机当贝桌面 ...

你自己修改桌面还是固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