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古董摄像管摄影机为何镜头和摄像管之间有个机械盘不停转?

楼主(2023-05-24):
这个元器件是在显像管的感光面和镜头后之间有一个机械挡板,那个挡板有一个马达,就是带着它旋转,然后。它起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机械扫描,把光信号切换成一个正弦波的信号,然后让那个就是传感器接收到这个信号,这个传感器应该是控制这个。就是机械扫描的转盘,让它就是保持在一个速度的,比如说扫扫描的频率是30帧一秒还是60帧一秒,这个传感器应该只是控制这个调制盘的速度。因为我在那个镜头跟感光源期间之间看,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就是这个感光的一个元器件了。

网友:
记得@hongo @微笑的先生 以前拆过这种摄像机有讲解过

楼主:
俄罗斯制造的核心

网友:
现在的数字摄像头早没有挡板了。

网友:
相当于相机的快门吧。

网友:
这个管子只有一个色,前面那个相当于色盘

网友:
氧化铅摄像管,三十年左右的东西了

网友:
那是以前的机械快门,CCD和CMOS出现后的摄像机都是电子快门了。也有高端数字电影摄影机还保留机械快门。

楼主:
我们这个数码摄影机的CCD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不停的在通断,通断通断电的就是相当于刷新率,就是比如说一秒钟通断电30次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哈哈

网友:
会不会是和电影机的叶子板一样的原理?

网友:
你这个是热成像-热释电摄像机,摄像管也是特制的,前面那个旋转的叫斩波器。原理是热释电管靶面有惰性,探测固定画面会不准(和原理有关,具体得查查),因此设计一片挡片能重复挡住全部靶面,以产生连续变化的场景,使摄像管不停地刷新,应该这个意思吧……
我之前拆过一个英国机芯的老热成像,大立DL500 电子管的热释电摄像机是有这个缺陷,早期固态热成像原件也得有斩波器,后来就不需要了,但是又迎来了挡片……这个是另外的故事……